电机软启动器主接线种类和常见故障

楼主(2017-03-04):
电机软启动器的主接线方法:

1、在线型:

所有软启动器的控制器都有电动机过载保护,当软启动器在线运行时软启动器的控制器能对电机进行过载保护,不要加装热过载继电器。由于经过可控硅后的电流谐波电流非常大,所以不能加装电子式热过载继电器,否则热继的误动作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由于可控硅比较昂贵而且更换困难,为了保护可控硅要用快速熔断器防止软启动器下口发生短路烧毁可控硅,图4A是指在经常使用的场所,软起动器的上口不加接触器,图4B是指不经常使用的场所,在停车后将软启动器的电源断开。

2、旁路型:
旁路运行软启动器,离开旁路接触器是无法运行的,所以在两种主接线方案里都有。对于软启动器上口的接触器的作用和在线运行方式下作用相同在此不再重复。着重说明的是热继电器,把它安方在旁路接触器的下口,不通过起动电流最好,尤其是电子热继电器,由于经过软启动器后电流谐波很大能干扰电子热继电器误动作而使电机停车。另外因为可控硅的短时工作没必要安装快速熔断器,所以在主结线方案里没有加装快速熔断器。

3、内置旁路型:
它的主接线和在线型的大致相同,唯一的优点是因为可控硅的短时工作没必要安装快速熔断器。  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是有软启动器的控制器实现的,它不仅在功能和性能上超过电子热继电器,而且不会因主回路的谐波电流及外界的干扰而误动作。

电机软启动器的常见故障

目前国内的软起动器生产厂家很多,大都是旁路型的,产品的可靠性与世界知名品牌相比差距越来越小,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国外品牌。本人多年来从事软启动的应用和研究,在大量的实践中得到了一些体会,在此与大家分享。

软启动器的故障大体分如下几种:
1、电动机起不来:
电动机起不来的原因大致分两种情况:
一是六只可控硅的其中一只触发不可靠或是不导通,此时一相电路通过的是半波直流,电动机的两相绕组通过的直流对电动机起到了制动作用,不仅电机起不来,严重的还会烧毁电机和可控硅。

二是启动参数或启动曲线不合适造成电机起不来,这是常见故障。前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发生,但几率低于接触器的故障率。后者多发生在第一次投运调试,调试好以后就不会出现。多数的厂家不会出现此现象,启动程序性能好,出厂值设定的适用性强。只有很少厂家的产品需要厂家自己去调试。

2、可控硅烧毁:
可控硅击穿或爆炸,此类故障不分国内外品牌,因厂家而易,但都比接触器的故障率低,而且主要问题出现在饼式可控硅的安装工艺上。

3、控制器烧损:
相对于软启动器来讲,控制器烧毁故障是最严重的。有的厂家此类故障造成的返修率已超过30%。进口的或合资的厂家此类问题不多见。主要是控制器的电源和触发电路以及输入电路三部分容易烧毁。

4、软启动器误动作:
电动机在运行的装态下因软起动器受干扰而停机在停止状态下因软起动器受干扰而起动是时有发生,前者较普遍,后者只有两个品牌发生过。究其原因,一是产品质量问题,二是和线路布局有关。但是凡是进口或合资的软启都没有上述现象,国产品牌中此问题比较多。

5、软启动器内部插接件接触不良:
软启动器内部插接件选用本来不是问题,这是国内厂家容易忽略的问题,经常出现故障。进口或合资厂家都不犯此类的错误。

网友A(2017-04-07):
楼主好人医生品按楼主好人医生品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