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EM1EM3作用

楼主(2017-03-05):
想问一下EM1、EM3螺丝拆除后对进线端设备影响,接上后是不是只相当于接了个接地电容,还是有别的抗干扰手段?

网友A:
EM1、EM3两棵螺钉是接地用的,当变电所有PE线肘可接入,目的是防干挠,切不可接入N线,以免烧坏变频器。http://bbs.gongkong.com/D/200809/245735_1.shtml

网友B(2017-04-13):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