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格士油泵芯更换操作指南

楼主(2017-03-06):
威格士泵芯更换操作指南
1.更换泵芯时先检查泵壳内的定位孔是否变形,轴外花键与泵芯内花键的配合部分是否磨损变形,如定位孔变形或轴键磨损建议用户更换整泵。
2.检查轴封(骨架油封)是否老化变形,轴承是否磨损松动(建议更换新的轴封及轴承),更换时应小心,建议用外径与轴封一致(轴封用)和外径稍大于轴承内径,内径稍大于泵轴外径(轴承用)的平整硬物将它们送到固定位置上,防止轴封变形和损坏轴承。
3.检查新旧泵芯的型号,工作方向是否一致,确认后方可安装,安装前先将泵壳内壁清洗干净,加上润滑油再装泵芯,安装时如泵芯不能很顺畅的到位要检查泵芯的定子和配油盘是否同心,调整同心度后在安装,安装后要确认泵芯的定位销是否固定在泵壳的定位孔上,检查密封圈是否齐全,平整。为防止密封件切边,拧紧泵壳的连接螺杆时应对角均匀逐渐拧紧。
4.调整油泵的进出油口方向时,只要将泵壳的固定螺杆拧出,就可以旋转上泵壳,旋转导需要的位置再拧紧螺杆;不要拉起泵芯,以免泵芯的定位销与泵壳的定位孔错位或上下泵壳连接处的密封圈错位。
5.安装油泵时先检查油泵进出油口法兰的密封圈及尽有管道是否老化变形(最好能更换新的),同时应清理进油管道的内壁污垢,检查进油管道的各连接处的密封性能。
6.检查电机的轴和轴承是否变形磨损,如轴有摆动现象应确认是轴变形还是轴承磨损,严防因电机问题影响泵的使用寿命。
7.检查联轴器是否磨损变形,油泵安装后泵轴是否与电机轴同心,简单的方法是用手转动联轴器(如使用插入式电机,可用手转动电机后部的散热风扇)转动力度感觉均匀,灵活。
8.启动电机前先检查油箱里的液压油是否足够清洁,过滤网是否变形清洁,建议彻底清洁油箱,更换符合标准的新液压油和过滤网.为预防烧泵现象,启动前一定要在泵体内注满液压油;松开油泵出油口的排气阀(如果没有排气阀将油泵出油口的的接头稍微松开),以便排除泵体和管道内的空气,并在空载时进行点动式启动,运转正常后(没有气泡冒出来时)再拧紧排气阀或出油口接头。

9.在油泵工作的过程中应注意油位,油温,使用压力等是否符合使用要求,正常工作后的油位一般要高出过滤网最上方50mm以上,否则油泵容易吸空而产生噪音,油温最好能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下,预防油温过高而破坏摩擦面自行形成的保护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