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32位旗舰版的怎么安装不了WinCCflexible2008总共是6个压缩包,我全部下载完后解压的

楼主(2017-03-06):
W 7 32位旗舰版的怎么安装不了WinCC flexible2008 总共是6个压缩包,我全部下载完后解压的,下面是提示:

谢谢大家!!!

网友A:
哎,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没结婚,没想到小孩都要小学毕业了我还在论坛回答这个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点“开始”-“运行”-输入“regdit”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没结婚,没想到小孩都要...

谢谢你,我这不是刚接触嘛,唉。给工控机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开始”-“运行”-输入“regdit”打开注册表,...

谢谢你,也安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