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和负载电压是必须一致的吗?

楼主(2017-03-06):
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与负载电压

网友A:
是在负载电压范围之内

网友B:
工作电压和负载电压应该不是同一个概念吧

网友C:
接近开关有关于电的两个主要额定值。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另个范围位置检测距离。标签上都有。一般用的最多的24VDC以下电压(标签上的标识的基本都是5V-24VDC,有标称30VDC电压的),电流1A以下,检测距离0.3-5mm。其他规格比较少用。可以用于直接串接于PLC直流输入信号、小型直流1A以下线圈微型继电器通断。标签24VDC都可以使用在电路电压5V-24VDC(有的3V就能用)都能通断电路。新的基本都有说明书。有两种类型两线的和三线的。PNP或者NPN不用去管他,要关心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D:
接近开关低压的30V之内,高压的220V,常用就这2种。

网友E:
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一般大于负载电压:

例如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线圈为12V,则接近开关工作在12V回路中,

这个12V在9——30V(工作电压)之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