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三相异步电机绕组短路

楼主(2017-03-06):
      (1)外部观察法。观察接线盒、绕组端部有无烧焦,绕组过热后留下深褐色,并有臭味。

  (2)探温检查法。空载运行20分钟(发现异常时应马上停止),用手背摸绕组各部分是否超过正常温度。

  (3)通电实验法。用电流表测量,若某相电流过大,说明该相有短路处。

  (4)电桥检查。测量个绕组直流电阻,一般相差不应超过5%以上,如超过,则电阻小的一相有短路故障。

  (5)短路侦察器法。被测绕组有短路,则钢片就会产生振动。

  (6)万用表或兆欧表法。测任意两相绕组相间的绝缘电阻,若读数极小或为零,说明该二相绕组相间有短路。

  (7)电压降法。把三绕组串联后通入低压安全交流电,测得读数小的一组有短路故障。

  (8)电流法。电机空载运行,先测量三相电流,在调换两相测量并对比,若不随电源调换而改变,较大电流的一相绕组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