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面试中一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楼主(2017-03-06):
对于正在学习Java的学者来说,大家对Java程序员在面试中常见的问题都很感兴趣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般在就Java面试中考官一般都会问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一、Java基础

1、String类为什么会是final的。

2、HashMap中的源码,实现原理,底层结构。

3、你知道有那几个Java集合类:list、set、queue、map实现类咯。。。

4、叙述一下ArrayList与LinkedList各自实现和区别

5、Java中的队列都有那几点,有什么区别。

6、反射中,Class.forName与classloader的区别

7、Java7、Java8的两新的特性

8、Java的数组与链表这两种结构的操作效率,一般都在哪些情况下(从开头开始,从结尾开始,从中间开始),哪些操作(插入,查找,删除)的效率要高一些?

9、java内存泄露的问题调查定位:jmap,jstack的使用等等

10、String、Stringbuilder、stringbuffer区别

11、hashtable和hashmap的区别

13、异常的结构,运行时异常和非运行时异常,各举个例子

14、String a= “abc” String b = "abc" String c = new String("abc") String d = "ab" + "c" .他们之间用 == 比较的结果

15、String 类的常用方法

16、Java 的引用类型有哪几种

17、抽象类和接口的区别

18、java的基础类型和字节大小。

19、Hashtable,HashMap,ConcurrentHashMap 底层实现原理与线程安全问题(建议熟悉 jdk 源码,才能从容应答)

20、如果不让你用Java Jdk提供的工具,你自己实现一个Map,你怎么做。说了好久,说了HashMap源代码,如果我做,就会借鉴HashMap的原理,说了一通HashMap实现

21、 Hash冲突怎么办?哪些解决散列冲突的方法?

22、HashMap冲突很厉害,最差性能,你会怎么解决?从O(n)提升到log(n)咯,用二叉排序树的思路说了一通

23、rehash

24、hashCode() 与 equals() 生成算法、方法怎么重写

二、Java IO

1、讲讲IO里面的常见类,字节流、字符流、接口、实现类、方法阻塞。

2、讲讲NIO。

3、String 编码UTF-8 和GBK的区别?

4、什么时候使用字节流、什么时候使用字符流?

5、递归读取文件夹下的文件,代码怎么实现

三、Java Web

1、session和cookie的区别和联系,session的生命周期,多个服务部署时session管理。

2、servlet的一些相关问题

3、webservice相关问题

4、jdbc连接,forname方式的步骤,怎么声明使用一个事务。举例并具体代码

5、无框架下配置web.xml的主要配置内容

6、jsp和servlet的区别

四、JVM

1、Java的内存模型以及GC算法

2、jvm性能调优都做了什么

3、介绍JVM中7个区域,然后把每个区域可能造成内存的溢出的情况说明

4、介绍GC 和GC Root不正常引用。

5、自己从classload 加载方式,加载机制说开去,从程序运行时数据区,讲到内存分配,讲到String常量池,讲到JVM垃圾回收机制,算法,hotspot。反正就是各种扩展

6、jvm 如何分配直接内存, new 对象如何不分配在堆而是栈上,常量池解析

7、数组多大放在 JVM 老年代(不只是设置 PretenureSizeThreshold ,问通常多大,没做过一问便知)

8、老年代中数组的访问方式

9、GC 算法,永久代对象如何 GC , GC 有环怎么处理

10、谁会被 GC ,什么时候 GC

11、如果想不被 GC 怎么办

12、如果想在 GC 中生存 1 次怎么办

五、开源框架

1、hibernate和ibatis的区别

2、讲讲mybatis的连接池。

3、spring框架中需要引用哪些jar包,以及这些jar包的用途

4. springMVC的原理

5、springMVC注解的意思

6、spring中beanFactory和ApplicationContext的联系和区别

7、spring注入的几种方式(循环注入)

8、spring如何实现事物管理的

9、springIOC

10、spring AOP的原理

11、hibernate中的1级和2级缓存的使用方式以及区别原理(Lazy-Load的理解)

12、Hibernate的原理体系架构,五大核心接口,Hibernate对象的三种状态转换,事务管理。

六、多线程

1、Java创建线程之后,直接调用start()方法和run()的区别

2、常用的线程池模式以及不同线程池的使用场景

3、newFixedThreadPool此种线程池如果线程数达到最大值后会怎么办,底层原理。

4、多线程之间通信的同步问题,synchronized锁的是对象,衍伸出和synchronized相关很多的具体问题,例如同一个类不同方法都有synchronized锁,一个对象是否可以同时访问。或者一个类的static构造方法加上synchronized之后的锁的影响。

5、了解可重入锁的含义,以及ReentrantLock 和synchronized的区别

6、同步的数据结构,例如concurrentHashMap的源码理解以及内部实现原理,为什么他是同步的且效率高

7、atomicinteger和volatile等线程安全操作的关键字的理解和使用

8、线程间通信,wait和notify

9、定时线程的使用

10、场景:在一个主线程中,要求有大量(很多很多)子线程执行完之后,主线程才执行完成。多种方式,考虑效率。

11、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12、什么叫线程安全?举例说明

13、线程的几种状态

14、并发、同步的接口或方法

15、HashMap 是否线程安全,为何不安全。 ConcurrentHashMap,线程安全,为何安全。底层实现是怎么样的。

16、J.U.C下的常见类的使用。 ThreadPool的深入考察; BlockingQueue的使用。(take,poll的区别,put,offer的区别);原子类的实现。

17、简单介绍下多线程的情况,从建立一个线程开始。然后怎么控制同步过程,多线程常用的方法和结构

18、volatile的理解

19、实现多线程有几种方式,多线程同步怎么做,说说几个线程里常用的方法

七、网络通信

1、http是无状态通信,http的请求方式有哪些,可以自己定义新的请求方式么。

2、socket通信,以及长连接,分包,连接异常断开的处理。

3、socket通信模型的使用,AIO和NIO。

4、socket框架netty的使用,以及NIO的实现原理,为什么是异步非阻塞。

5、同步和异步,阻塞和非阻塞。

6、OSI七层模型,包括TCP,IP的一些基本知识

7、http中,get post的区别

8、说说http,tcp,udp之间关系和区别。

9、说说浏览器访问www.taobao.com,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0、HTTP协议、  HTTPS协议,SSL协议及完整交互过程;

11、tcp的拥塞,快回传,ip的报文丢弃

12、https处理的一个过程,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13、head各个特点和区别

14、说说浏览器访问www.taobao.com,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八、数据库MySql

1、MySql的存储引擎的不同

2、单个索引、联合索引、主键索引

3、Mysql怎么分表,以及分表后如果想按条件分页查询怎么办(如果不是按分表字段来查询的话,几乎效率低下,无解)

4、分表之后想让一个id多个表是自增的,效率实现

5、MySql的主从实时备份同步的配置,以及原理(从库读主库的binlog),读写分离

6、写SQL语句。。。

7、索引的数据结构,B+树

8、事务的四个特性,以及各自的特点(原子、隔离)等等,项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9、数据库的锁:行锁,表锁;乐观锁,悲观锁

10、数据库事务的几种粒度;

11、关系型和非关系型数据库区别

九、设计模式

1、单例模式:饱汉、饿汉。以及饿汉中的延迟加载,双重检查

2、工厂模式、装饰者模式、观察者模式。

3、工厂方法模式的优点(低耦合、高内聚,开放封闭原则)

十、算法

1、使用随机算法产生一个数,要求把1-1000W之间这些数全部生成。(考察高效率,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

2、两个有序数组的合并排序

3、一个数组的倒序

4、计算一个正整数的正平方根

5、说白了就是常见的那些查找、排序算法以及各自的时间复杂度

6、二叉树的遍历算法

7、DFS,BFS算法

9、比较重要的数据结构,如链表,队列,栈的基本理解及大致实现。

10、排序算法与时空复杂度(快排为什么不稳定,为什么你的项目还在用)

11、逆波兰计算器

12、Hoffman 编码

13、查找树与红黑树

十一、并发与性能调优

1、有个每秒钟5k个请求,查询手机号所属地的笔试题(记得不完整,没列出),如何设计算法?请求再多,比如5w,如何设计整个系统?

2、高并发情况下,我们系统是如何支撑大量的请求的

3、集群如何同步会话状态

4、负载均衡的原理

5、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访问量,到数据库上,怎么做优化(DB设计,DBIO,SQL优化,Java优化)

6、如果出现大面积并发,在不增加服务器的基础上,如何解决服务器响应不及时问题“。

7、假如你的项目出现性能瓶颈了,你觉得可能会是哪些方面,怎么解决问题。

8、如何查找 造成 性能瓶颈出现的位置,是哪个位置照成性能瓶颈。

9、你的项目中使用过缓存机制吗?有没用用户非本地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