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专业术语

楼主(2017-03-06):
    定位力矩: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驱动器:是指用来运行步进电机的电气控制装置,包括电源、逻辑程序器、开关元件及确定步进速率的变频脉冲源。

  动态力矩:在一定步进速率下电机所产生的力矩。动态力矩可由PULL IN(牵入)力矩或PULL OUT(牵出)力矩所表示。

  保持力矩:步进电机通以额定电流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惯性:物体对加速度或减速的惯性测量值。此处用于指电机所要移动负载的惯性,或电机转子的惯性。

  线性步进增量(步长):转子每旋转一个步距角,使丝杆所产生的线性行程。

  温升:温升是电机与环境的温度差,是由电机发热引起的。运行中电机铁芯处在交变磁场中会产生铁损,绕组通电后会产生铜损,还有其它杂散损耗等,都会使电机温度升高。是电机设计及运行中的一项重要指标。

  脉冲速率:每秒施加到电机绕组上的脉冲数量(PPS)。脉冲速率等于电机步进速率。

  每秒脉冲数(PPS):电机在一秒内所产生的步数(有时称为步数/”)。这由电机驱动器所产生的脉冲频率所决定。

  升降速:在电机不失步的情况下,将给定负荷从原有的低步进速率增加至最大,接着再降低至原有速率的一种驱动技术。

  单步进响应 :电机进行完整的一步所要求的时间。

  步进 :是指电动机转子按从一个单拍励磁位置到下一个单拍励磁位置的转动。

  对于旋转电机步进为转子所转过的角度,对于直线电机步进为直线距离。

  步距角: 是指当空载状态下的步进电机的相邻两相绕组被先后单拍励磁时,它的

  轴按步进序列运行一步所能转过的角位移。即转子所生产的每一步旋转的角度,测量单位为度(°)

  负载力矩 :阻力力矩和惯性力矩之和。

  PULL OUT(牵出)力矩 :在规定驱动条件下,步进电机在给定脉冲频率下运行,不丢步时转轴上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载转矩。

  PULL IN(牵入)力矩: 必须克服转子惯量的加速转矩,以及加速时固定连接的外接负载和各种摩擦转矩。因此,牵入力矩通常小于牵出力矩。

  力矩与惯性比率: 保持力矩除以转子转动惯量。

  背隙: 丝杆和螺母的轴向间隙。

  效率 :有用功率对驱动功率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