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机PLC控制原理

楼主(2017-03-06):
1、自动方式(分为就地系统启动、远控启动)

1)、所有设备处于完好状态(保证样品收集罐为空罐)。

2)、将“手动/自动”选择开关置于“自动”档,自动运行指示灯亮。

3)、在上位机画面设定采样头的采样间隔。

注:采样头的采样间隔为秒单位。

4)    就地启动方式操作如下:将就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就地“档,按下系统启动按钮,系统运行指示灯亮,,系统按逆煤流的顺序投入运行,按下系统停止按钮,系统按顺煤流方向停止运行。

5)    远程启动方式操作如下:将就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远程“档,输煤皮带启动采样机连锁启动,系统运行指示灯亮,,系统按逆煤流的顺序投入运行,输煤皮带停止,采样机连锁停止,系统按顺煤流方向停止运行。

6)

2、手动方式

1)、保证所有设备处于停止状态。

2)、将“手动/自动”选择开关置于“手动”档,手动指示灯亮。

3)、按动对应设备的手操箱启/停按钮,分别对设备进行操作。

4)、手动方式只要求在调试设备、故障处理或要求手动操作的情况下运行。

3、故障

1)、有紧急事故发生,需要将系统的全部设备立刻停止,无论自动还是手动都可按动急停“紧急停止”按钮,使系统停车。

2)、在自动方式下,某设备故障报警后,系统会立即停止故障位前级的所有设备,并自动按停机顺序将故障位后的设备停止,且故障指示灯亮。故障处理完毕按复位按钮故障指示灯自动熄灭。

3)、系统“系统复位”按钮的功能是在紧急停止和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必须按“系统复位”按钮使系统复位,方可使系统再次运行。

五、采、制样设备启停工作流程(自动方式)

1、启动(逆煤流方向)

系统检测到“皮带运行”信号,采样系统启动,

1)延时3秒钟,启动斗式提升机;

2)斗式提升机运行,延时5秒钟,启动二级给料机;

3)二级给料机运行,延时5秒钟,启动初级缩分器;

4)初级缩分器运行,延时5秒钟,启动初级破碎机;

5)初级破碎机运行,延时5秒钟,启动初级给料机;

6)样品收集器在系统运行时会转过一个角度到第二个收集器集样罐时自动停止,写码器开始写码流程,把采样编码写到当前集样桶的芯片,写码成功后(大约60秒),抓机开始抓盖流程,刷卡缸刷卡把桶盖打开,抓机把桶盖抓取上升,推杆缸把桶盖缩回,升降台把样桶顶起,缩分器方可按照设定的缩分间隔缩分煤样到样品桶。

注:采样头运行间隔时间和缩分器的间隔时间通过上位机 设定,采样头到达设定的时间自动驱动。

2、停止(顺煤流方向)

按动“系统停止”按钮(或者输煤皮带停止时),系统进行以下操作:

1)  采样头停止工作,恢复到初时位置

2)  采样头停止后,延时10秒钟,停止初级给料机;

3)  初级级给料机停止后,延时5秒钟,停止破碎机;

4)  破碎机停止后,延时5秒钟,停止初级缩分器;

5)初级缩分器停止后,延时5秒钟,停止二级给料机;

6)二级给料机停止后,延时5秒钟,停止斗式提升机;

7)斗提停止2秒后,升降缸下降,抓取机构放盖流程执行,推杆缸把桶盖伸出,刷卡缸刷卡打开桶盖锁,抓取缸下降把桶盖放到样桶上,延时6秒后松开电磁铁后上升。

3、故障停止

某设备故障报警后,将本设备前边的全部设备(包括本设备)立刻停止,本设备后边的设备按正常停止顺序停止。

六、常见的故障与处理方法:

        1.出现空开故障如破碎机空开故障、缩分器空开故障等。    故障原因:电机过载、电流整定不合适。

        2.出现破碎机检测开关失效或者缩分器检测开关失效故障。   故障原因:检测开关松动、开关坏掉、堵煤情况、机械卡涩。

        3.采样头重故障和采样头运行超时故障。                  故障原因:采样头保持开关损坏、采样头动作时机械卡涩、采样头电机损坏。

      4.收集器运行超时故障                                  故障原因:收集器限位开关松动或损坏。

       5.抓机上升超时故障                             故障原因:1)桶盖未刷卡成功2以上   2)桶盖电极接触不良 桶盖电源未接通  3)抓机上限位开关松动或损坏。

       6.系统启动时已检测到桶盖故障                   故障原因:桶盖已被抓取后未执行放盖流程或在系统运行时拍急停,系统启动时桶盖必须在集样桶上。

七、维护与保养

1、空气开关

a.      定期检查开关的动作情况(切掉负荷,按下测试按钮。)开关应立即断开,不应有滞后现象出现。开关动作不正常时,要及时更换开关。

b.     检查开关所有接线的压线情况,不应有松动及氧化现象。导线松动时,要拧紧压线螺钉。螺钉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开关。导线氧化时,要及时清除氧化层。

c.    定期检查开关的发热情况,开关的温升不应过高。开关温升过高时,要及时更换开关。

2、接触器

a.      定期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情况,开关动作时不应有噪声;开关断开时,不应有剩磁。出现上述情况,应及时更换开关。

b.     检查开关所有接线的压线情况,不应有松动及氧化现象。导线松动时,要拧紧压线螺钉。螺钉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开关。导线氧化时,要及时清除氧化层。

c.      定期检查开关触头的电磨损情况。触头电磨损大时,应及时更换触头。

3、继电器

a.      定期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情况,开关动作时不应有噪声;开关断开时,不应有剩磁。出现上述情况,应及时更换开关。

b.     检查开关所有接线的压线情况,不应有松动及氧化现象。导线松动时,要拧紧压线螺钉。螺钉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开关。导线氧化时,要及时清除氧化层。

c.      定期检查开关触头的电磨损情况。触头电磨损大时,应及时更换触头。

d.    检查继电器与插座之间的联结情况,不应松动,  松动时应重新插紧。不能插紧时,应更换插座或继电器。

4、热继电器

  1. 定期检查热继电器的动作情况,复位准确可靠。

  2. 检查开关所有接线的压线情况,不应有松动及氧化现象。导线松动时,要拧紧压线螺钉。螺钉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开关。导线氧化时,要及时清除氧化层。

5、按钮及指示灯

a.      检查按钮开关及指示灯的所有接线的压线情况,不应有松动及氧化现象。导线松动时,要拧紧压线螺钉。螺钉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按钮开关或指示灯。导线氧化时,要及时清除氧化层。

b.    器件安装不应出现松动,按钮开关要接触可靠;指示灯安装牢固。发现指示灯不亮,应查清原因,排除故障。确保正常指示运行状态。

6、限位开关

a.      检查开关安装是否牢固,开关上的紧固螺钉有无松动。要定期将紧固螺钉拧紧。

b.    定期检查开关的动作情况,不应有卡住、打滑等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