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的分辨率

楼主(2017-03-07):
  请问各位工控大神,模拟量输入的分辨率怎么查询啊,比如AB PLC 0-10V输入,4-20MA输入,这分辨率自己如何知道呢,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个资料可以查询啊!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每种品牌的PLC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要看具体的手册哦

楼主:
不同PLC的分辨率是不一样,但是我在手册上找不到这类说明怎么回事!

网友B:
不同类型的PLC分辨率都不一样  但是分辨率算法差不多  比如0~10V 10V对应的数字量都是明确的  用10V除以数字量就可以了。。。。。

网友C:
关于分辨率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www.founderchip.com/?id=27

网友D(2017-10-29):
说明书不会看吗?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