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电力电容器爆炸损坏原因

楼主(2017-03-07):
近年来由于电力电容器投运越来越多,但由于管理不善及其他技术原因,常导致电力电容器损坏以致发生爆炸,原因有以下几种:

电容器内部元件击穿:主要是由于制造工艺不良引起的。 电容器对外壳绝缘损坏:电容器高压侧引出线由薄铜片制成,如果制造工艺不良,边缘不平有毛刺或严重弯折,其尖端容易产生电晕,电晕会使油分解、箱壳膨胀、油面下降而造成击穿。另外,在封盖时,转角处如果烧焊时间过长,将内部绝缘烧伤并产生油污和气体,使电压大大下降而造成电容器损坏。

密封不良和漏油:由于装配套管密封不良,潮气进入内部,使绝缘电阻降低;或因漏油使油面下降,导致极对壳放电或元件击穿。 鼓肚和内部游离:由于内部产生电晕、击穿放电和内部游离,电容器在过电压的作用下,使元件起始游离电压降低到工作电场强度以下,由此引起物理、化学、电气效应,使绝缘加速老化、分解,产生气体,形成恶性循环,使箱壳压力增大,造成箱壁外鼓以致爆炸。

带电荷合闸引起电容器爆炸:任何额定电压的电容器组均禁止带电荷合闸。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将电容器放电3 min后才能进行,否则合闸瞬间因电容器上残留电荷而引起爆炸。为此一般规定容量在160 kvar以上的电容器组,

应装设无压时自动放电装置,并规定电容器组的开关不允许装设自动合闸。

此外,还可能由于温度过高、通风不良、运行电压过高、谐波分量过大或操作过电压等原因引起电容器损坏爆炸。

网友A:
更换电容器是整组更换呢,还是单个更换呢?

整组更换费用高,老板不同意。单个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