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毁的原因 (一)

楼主(2017-03-07):
(1) 配电变压器高、低压两侧无熔断器。有的虽然已经装上跌落式熔断器和羊角保险,但其熔断件多是采用铝或铜丝代替,致使低压短路或过载时,熔断件无法正常熔断而烧毁变

压器。

  (2) 配电变压器的高、低压熔断件配置不当。变压器上的熔断件普遍存在着配置过大

的现象,严重过载时,烧毁变压器。

  (3) 由于农村照明线路较多,大多数又是采用单相供电,再加上施工中跳线的随意性和管理上的不到位,造成了配变负荷的偏相运行。长期的使用,致使某相线圈绝缘老化而烧

毁变压器。

  (4) 分接开关:

  ①私自调节分接开关,造成配变分接开关不到位,接触不良而烧毁。

  ②分接开关质量差,引起星形触头位置不完全接触,发生短路或对地放电。

  (5) 渗油是变压器最为常见的外表异常现象。由于变压器本体内充满了油,各连接部位都有胶珠、胶垫防止油的渗漏。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会使变压器中的某些胶珠、胶垫老化

龟裂而引起渗油。从而导致绝缘受潮后性能下降,放电短路,烧毁变压器。

  (6) 配电变压器的高、低压线路大多数是由架空线路引入,由于避雷器投运不及时或

没有安装10kV避雷器。造成雷击时烧毁变压器。

  (7) 铁芯多点接地。

  (8) 当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发生接地、相间短路时,将产生一个高于额定电流20~30倍的短路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作用在高压绕组上,线圈内部将产生很大的机械应力,这种机械应力将导致线圈压缩。短路故障解除后应力也随着消失,线圈如果重复受到机械应力的作用,其绝缘胶珠、胶垫等就会松动脱落;铁心夹板螺栓也会松动,高压线圈畸变或崩裂。另外,

也会产生高温,从而导致变压器在极短的时间内烧毁。

  (9) 人为的损坏:

  ①变压器的引出线是铜螺杆,而架空线一般多采用铝芯胶皮线,铜铝之间很容易产生电

化腐蚀。

  ②套管闪络放电也是变压器常见的异常现象。

2 解决的措施

 (1) 在新建时,应及时安装高、低压熔断器。在变压器运行中,发现熔断器烧毁或被

盗后应及时更换。

  (2) 高、低压熔断件的合理配置:

  ①容量在100kVA以上的变压器要配置(1.5~2.0)额定电流的熔断件。

  ②容量在100kVA以下的变压器要配置(2.0~3.0)额定电流的熔断件。

  ③低压侧熔断件应按额定电流稍大一点选择。

  (3) 加强用电负荷实测工作,在高峰期来临时用钳型电流表对每台配变负荷情况进行

测量,合理调整负荷,避免配变三相不平衡运行。

  (4) 对于10kV配变低压侧电压在 7%~-10%范围之内,一般不允许调节分接开关。调

节分接开关时,要由修试技术人员试验调整。

  (5) 定期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超过额定值。如三项负荷电流严重失衡,应及时采

取措施调整。

  (6) 在每年的雷雨季节来临之前,应把所有配电变压器上的避雷器送往修试部门进行

检测,试验合格后及时安装。

  (7) 在投运前应做好以下检测工作:

  ①带负荷分、合开关三次,不得误动。

  ②用试验按钮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

  ③用试验电阻接地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

  (8) 定期清理配电变压器套管表面的污垢:检查套管有无闪络痕迹,接地是否良好,接地所用的引线有无断股、脱焊、断裂现象。用兆欧表检测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Ω。

  总之,配电变压器的运行好坏是与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工作中,只要管理人员

工作细致,就一定能有效地避免配电变压器烧毁事故的发生 日常运行管理方面

  1、加强日常巡视、维护和定期测试:

  (1)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清扫和擦除配变油污和高低压套管上的尘埃,以防气候潮湿或阴雨时污闪放电,造成套管相间短路,高压熔断器熔断,配变不能正常运行

  (2)及时观察配变的油位和油色,定期检测油温,特别是负荷变化大、温差大、气候恶劣的天气应增加巡视次数,对油浸式的配电变压器运行中的顶层油温不得高于95℃,

网友A:
①带负荷分、合开关三次,不得误动。

这个 会骂娘的  容易损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