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种类这么多,如何转换

楼主(2017-03-07):
现在PLC 种类这么多,客户要求不一样,如何快速转换熟悉不同的PLC?

网友A:
多学习几种了。

网友B:
先抓住主流一个,熟悉了以后,其他都差不多,意思一样,无非就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C:
1、首先跟客户沟通明白客户为什么要选定该品牌原因;

2、尽量让客户跟上你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抓住主流一个,熟悉了以后,其他都差不多,意思一样,无...

譬如以前用梯形图,然后NX1只能语言编程,你说人家会不会抓瞎??

网友D:
精通一种主流的,其他的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