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出个小主意:检测小风扇是否在运转?

楼主(2017-03-07):
变频器在制造生产过程中,说明一点,我们生产的是跑步机上小型变频器,功率一般2.2KW左右。散热片采用小型风扇吹风散热。目前在参数拷贝,校机等过程中,由于风扇声音小,风力弱,不好判断风扇是否在运转(要求必须运转)。鉴于治具使用中,风扇安装位置难以用眼睛直接观察。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采用一些简单有效的措施,方便发现观察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呢?

楼主:
因为散热需求,安装风扇。工人在安装过程中偶尔出错,风扇电源没接触好,风扇自身损坏,甚至忘记安装安装风扇。总之要检测风扇在,而且在运转就OK

网友A:
电脑CUP的散热扇,其能够在电脑上显示转速,偶想是通过电流来运算的。风扇安装的目的是散热,所有即使风扇运转良好,也不能就万事大吉,我们要检测的是其散热部件的温度是否超标,因此重点是要检测温度。所有偶感觉即应该检测风扇运转速度也要检测这个变频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CUP的散热扇,其能够在电脑上显示转速,偶想是通过...

温度检测已经有了,目前就是在制造过程中,可以反映风扇是否在运转就可以!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些不好观察到的吸尘器电机,后来在风口系上红色的软线,有风吹出来老远就能看见。

网友C:
用光线对照传感器来检测吧!风扇转起来就阻隔光线对照切断信号。没转就发出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些不好观察到的吸尘器电机,后来在风口系上红色...

我觉得这种方法最好- -#

楼主(2017-04-30):
感觉都不很理想,风扇风力太小,物理检测不明显;利用光电检测方式,必须贴反光纸,但是操作起来不理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网友E(2018-01-21):
装个麦克风在风扇附近,再装一个大喇叭,再小的声音都给你放大了保准能听到

楼主(2018-04-10):
引用 网友E:
装个麦克风在风扇附近,再装一个大喇叭,再小的声音都给你... 看起来可行,但是车间环境噪音较大,干扰比较厉害。

网友F(2018-06-20):
风扇上贴反光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