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如何与s7300实现DP通讯

楼主(2017-03-07):
本人现在在学习honeywell软件,如何实现EPKS与s7300之间DP通讯,没有一点资料,请神帮忙。

网友A:
在quickbuilder里面看看又支持dp协议的通道没有

网友B: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网友C(2017-04-28):
需要PGM卡件,然后进行相关配置。

网友D:
这个要看EPKS的硬件版本,以及通讯的数据交换层级.

如果是SCADA,则可以采用一楼推荐的方式进行查看,如果没有支持的类型,则可以转向接下来的方式.

C200硬件:采用SST卡,通过超级终端以及SST卡的软件进行配置,再与第三方DP设备通讯;

C300硬件:采用PGM卡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

网友E(2018-07-23):
C300采用PGM-IF与siemens 315DP口通讯DCS里用哪个功能模块实现呢?能否提供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F(2018-09-15):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工作愉快。

网友G(2019-07-18):
PDF里有,manuals里,profibus gateway module(PGM)的用户向导和参数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