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显示问题冀

楼主(2017-03-07):
锅炉的烟尘在线的显示值和中控室的DCS对应不上,DCS上的总是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查进入控制柜的信号电流与现场是否一致,一致证明组态设定有问题,不一致证明信号传输线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进入控制柜的信号电流与现场是否一致,一致证明组态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进入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