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PLC故障原因

楼主(2017-03-08):
想请教大侠们:

一台煮炉,omron触摸屏与plc控制,有PiD功能,温度上限设置87,下限83,温度设定85度,某个时候会出现显示温度到79度才打开电磁阀进蒸汽。这样炉的温差值就变大了。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正常运行(保持在85度左右)。

请教下,是哪出问题的机遇较大?

  1. 温度针显示值误差小于一度。

  2. 未调整参数偶尔出现此故障。

  3. 外部供电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