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咨询

楼主(2017-03-08):
谢谢各位的关心,

目前有免费的运动控制培训,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安川技术部  戴志刚

网友A:
什么培训,关于什么的培训?

楼主:
运动控制器MP系列,和伺服的调节。

网友B:
戴博士您好,请问培训是在线培训还是现场培训呢?

楼主:
目前都是在安川技术中心进行的。

内容和时间可以事先由客户要求而定。

网友C(2017-04-18):
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和运动控制卡,可以运行G代码吧?我看资料只是提到运动API

楼主:
对不起,不对应G代码

网友D:
请问有联系方式吗?我打官方电话说有技术部,但是查不到您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460869661@qq.com。我们初次接触伺服,想学一些有关安装和调试的知识。最好是系统性的比较全面,我们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最近买了两套J系列在自己尝试搞,但是困难挺大的。

楼主:
联系时,请大家留下公司名字,联系人名字和电话。

网友E(2017-06-30):
MP2300S支持手轮控制功能吗

楼主:
要有脉冲输入模块读取手轮脉冲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有脉冲输入模块读取手轮脉冲就行。

您好,有脉冲输入模块,应该怎么做呢?您如何联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要有脉冲输入模...

 你给个邮箱地址,先寄给你脉冲模块的手册。

daiz@yaskawa.com.cn

lin。。。。。。。。。

网友(2017-10-12):
函数程序怎么写   UFC怎么用的

楼主:
细节上这里说不清,

大致思路就是定义输入和输出,在梯图上做必要的处理,和一般梯图程序同样的编写。

UFC是运动程序调用梯图函数的指令,具体用法可以参考运动程序手册。

网友F(2017-11-30):
我是搞日特绕线机的,我想接受一下你们系统的培训,请问我该怎么做?我的联系方式是:13057151259

楼主:
给我发邮件联系培训,

daiz@yaskawa.com.cn

网友G:
戴工还在吗?怎么参加你们培训?shz0783@163.com

网友H:
我想用安川7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实现全闭环控制,不过伺服电机内置编码器,用驱动器驱动电机的时候,电机通过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是不是在内部就完成了闭环系统(局部闭环),就不需要我们另外在控制了?

楼主:
是的,说的正确,在伺服的基础上就是全闭环,在工件的基础上就是半闭环

网友H:
你好,我想问下,我用的是安川7系列的伺服驱动器SGD7S,伺服电机是SGM7J系列,我想通过编码器把信息反馈到电脑上面,但是伺服电机内置编码器它的引脚不是已经接到了驱动器的CN2上面,那么还能将信息反馈到电脑上面吗?

网友H:
我电脑接了个运动控制卡,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连接伺服电机。电机通过编码器把数据反馈给了驱动器,驱动器在内部构成了闭环。问题来了,我能不能不加其他编码器,就通过电机内部的编码器把数据反馈给运动控制卡来进行闭环。就是通过同一个编码器把信息反馈给不同的对象。一个是伺服驱动器内部厂家设计好的,另一个就是自己的上位装置。本人用的是安川7系列的驱动器和电机,驱动器上面的CN1上的A,B,C相信号线到底输出的是什么?编码器数据不是已经反馈给了伺服驱动器了吗?难道这两个是并联的?

楼主:
不是并联,也是反馈位置脉冲,可以设定成1圈多少脉冲,和马达编码器的输出没有关系。

所以上位做位置环的时候才用到。

网友H:
谢谢前辈!那我问下,电机编码器的输出进了驱动器是不是就没出来了?如果我都用伺服内部的位置控制模式的话,是不是CN1上这关于编码器的引脚就可以不用接了?

引用 楼主:
不是并联,也是反馈位置脉冲,可以设定成1圈多少脉冲,和...

网友I(2019-08-12):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