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问题

楼主(2017-03-08):
求助:刚接触台达EHPLC,上面的V0+ I0+ V1+ I1+  COM是什么,这方面的手册是哪一个?

网友A:
这个查手册就可以知道是什么

网友B:
I0+,I1+是两个电流信号端,CM是公共端。里面是一个500(你测试下,也可能是250)欧姆电阻。

V0+,V1+是两个电压信号端,CM是公共端。

当接电流信号时,I0+,V0+(I1+,V1+)需要连接,电流信号就在I0+产生电压信号,由V0+端加入内部AD转换。

网友C:
你这是 带模拟量模块的PLC    数字量转为模拟量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