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UB实现CAN设备的环形网络通信

楼主(2017-03-08):
    HUB实现CAN设备的环形网络通信

  CAN通信一般是总线式的,与RS-485网络一样。总线式的网络通信有缺点:只能够一条直线或曲线,不能够开叉,不能够环形闭合。开叉布线的问题可以通过加HUB来解决。本文介绍的是如何通过CANHUB来实现3CAN节点的环形网络通信。

  先介绍一下实现CAN的扩展功能的HUB(集线器):HUB4CAN。这是一个把一路CAN扩展出4CAN的集线器,光电隔离,支持所有CAN协议而无需设置。一头为一路CAN和供电端子,另外一头为扩展出的4CAN。这个用法与我们常用的USB  HUB类似。

   在以下情况下,有3CAN的控制器(或称为CAN节点),要求每两个CAN控制器之间都能够相互通信。这在传统的总线式CAN网络是无法实现的。现在将每个CAN控制器接一个HUB4CAN,注意产品的方向,一边是1CAN而另外一边是4CAN。我们只用到4路扩展CAN口的其中任意2路。

   由于整个环形网络中只有3CAN控制器,每2CAN控制器之间都可以直接通信而无需通过另外一个控制器。比如控制器3与控制器2之间通过上面的直线连接就相通了,而无需通过控制器1。同样控制器3与控制器1之间通过左边的弧线来直接连接、而控制器1与控制器2之间通过右边的弧线来直接连接。

   HUB实现的4个节点的CAN环网如下图。至于超过4个节点的CAN环形网络通信,我们将在今后的文章中继续介绍。

网友A:
讲解的不错,加油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