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软件里的变量地址怎么改?

楼主(2017-03-08):
smart里的mov_w指令怎么用,模拟量的地址不能编辑?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程序段注释

LD     I0.0

O      Q0.3

AN     Q0.2

=      Q0.3

Network 2

LD     Q0.3

MOVW   AIW0, VW0

Network 3

LDW<=  VW0, VW1

AN     I0.1

O      Q0.2

LPS

AN     Q0.1

=      Q0.2

LPP

NOT

=      Q0.1

Network 4

LDW>=  VW0, VW2

AN     I0.1

O      Q0.2

LPS

AN     Q0.1

=      Q0.2

LPP

NOT

=      Q0.1

Network 5

LD     Q0.1

O      Q0.2

O      Q0.4

AN     I0.1

=      Q0.4

楼主:
有人知道吗?

小白一枚,望解救。

网友A:
模拟地址本来就是不可以更改的,为什么要更改,它自动生成不就行了吗?

网友B:
smart的PLC的模拟量地址是在添加模块时就固定了,编程时只要和硬件的地址对应上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地址本来就是不可以更改的,为什么要更改,它自动生成...

楼主(2017-04-12):
好的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D(2018-04-18):
有人知道吗? 小白一枚,望解救

网友E:
先把积分攒够了100条评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