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常见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7-03-08):
高手修理电梯.从来就是能够根据故障的现象。分析成因并能迅速地判定故障所产生的真正原因或是确定故障所在的具体位置.因此修理电梯既需要不断地总结和积累排除故障的经验,更需要掌握确认故障的一些技巧。本文就详细介绍确认故障的3例技巧.

1 旋转编码器故障的确认

  实例1:一台GPS-‖电梯,平层不准确在运行行程中有“腾一腾”的现象.在维修时费了很大劲走了许多弯路最终发现是因旋转编码:9几个光电感应孔被灰尘封堵而致清洁后故障消除.

  实例2:一台P90—50电梯在进行空轿厢安全钳一限速器联动试验后出现了异常现象,电梯选层起动后爬行约50mm,便停止.思来想去.既然电梯具有运行条件,也无明显的其他异常现象那么肯定是旋转编码器出了问题.最后查出原因果然是旋转编码器与微机的连接有虚接现象.

  实例3,1台VVVF电梯在运行中经常突然停梯.然后自动平层后又可正常运行.经枪查该故障不是因为制动线路不良所引起。也不是安全回路及门锁回路瞬间通断所导致。而是因为旋转编码器严重磨损导致电梯在运行中产生信号突然中断的现象所致.

  实例4:1台GPS-CR电梯检修运行正常 快车运行时轿厢强烈地振荡,电梯有规律地上下抖动特别是多层运行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在检查电梯主回路印刷板及驱动单元之后 仍未找到真正原因.经询问业主,得知是有人在机房清除杂物后,电梯开始出现上述现象.后对曳引机及控制柜外围着重进行检查发现装在电机尾部用于测速反馈的PG接地铜皮扭曲变形使得电梯在运行中电机轴与Pc的轴套不同心.后重新加工1片连接铜片,更换后故障现象消除.

  由旋转编码器导致的故障在实际中不算是少数检查起来也相当费事有时虽已排查但还是不能让人放心.故在此向大家介绍一十简单的确认旋转编码故障的方法从驱动调节系统简图可以清楚地看出 正呈因为旋转编码才使得微机一变频器一电机之间。构成了一个速度闭环控制系统.固此如果转编码器出现了问题 反馈信号不正常必然会影响到电机的正常运行.假如此时我们索性将旋转编码器的反馈断开——变成开环控制,电机如果还能够现正常的快速运行状态那么就可以定电梯的故障确实产生在旋转编码器上否则应该在其他方面去寻拄故障.这是确认旋转编码器故障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在断开反馈运行时,电梯不应到上下的两个端站运行。

2 门锁故障位置的快速确认

  门联锁的故障在电梯故障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对于门联锁故障,我们很容易在机房控制柜中,通过查看显示或是对照故障代码予以确认。如果电梯的层楼较少,我们逐个查找、逐个排除也不费事,但是如果遇到高层建筑,如四五十层的高楼,那么如何快速准确地查找门联锁故障所在层站呢,当因门联锁故障而使电梯不能运行时,首先应在机房控制柜接线排上找出轿门开关接线端和厅门开关接线端。在轿门和厅门全部关闭的情况下,分别测量轿门开关和厅门开关是否接通。若测量结果为轿门开关接通,而厅门开关断开,则可以采用以下分段法进行继续判断。

  先将门锁回路上的01和11号线短接,使电梯可以上下操作。维修人员进入轿顶,在轿顶接线箱上找出01和10号线。假设此电梯为40层40站,按轿顶慢行按钮至中间层站如第20层站,打开第10层站的轿门、厅门,其余厅门全部闭合。用一根导线一头接在轿顶接线01号线上,另一头接万用表一表笔,万用表一表笔另一表笔接20层站厅门的门联锁开关的接点上。若联锁开关两个接点有一个使用万用表接通,则说明第21—40层站门联锁开关全部接通;若都不能使万用表接通,则说明第21—40层站门联锁开关有开路。同样方法可判断1—1 9层站门联锁开关.至于第20层站则可以在门关闭后测量门联锁开关的两个接点的通断。然后,再在已判断开路的那一半层站取1/2层站作为测量点,如此下去定能快速找到出门联锁开路的层站。

3 门刀碰擦门滚轮故障的确认

  电梯在运行中有突然停梯现象,可能是因为门锁回路的瞬间通断(人为分扒)造成,也可能是由于限速器张紧装置于瞬间碰触了断绳开关所致,当然也可能是电梯在运行中门刀碰擦门滚轮所致。如果翻开专业的电梯维修书籍,还会看到至少有日种原因可导致产生突然停梯现象。那么,如何确认门刀碰擦门滚轮的故障呢?

  对于使用PLC控制的电梯,可以在程序的OUT(M21)与OUT(M111)之间,插入图2所示的程序,其中M21是运行继电器,X14是门锁继电器触点。在故障发生后,检查PLC内计数器C224的K值,并与上次检查的K值进行对比,如果发现增加了1次,这样就能够肯定电梯存在门刀擦门滚轮的问题。

  维修保养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现象,如果细心排查和分析,善于总结提高,定会对以后的工作提供不少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