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机日常使用中的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7-03-08):
大型振动电机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振动电机的振动是因为振动电机是在转子轴两端各安装一组可调偏心块,利用轴及偏心块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得到激振力。那么,电机越大,激振力就越大,对自身的振动破坏就越强。大型振动电机,普通螺栓已经无法彻底的固定振动电机各个部位的连接,且轻易泛起脱丝现象。产生不均衡振动。

  大型振动电机主要以6级电机为主,低频率,高振幅。高频率振动电机主要以中小型振动电机为主,所以使用厂家在选择电机的时候,假如需要频率比较快的大型电机,建议多吊用几台中型电机进步振动力。

  振动电机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1、开机后,电机不启动,应检查:

  1)电源是否缺相;

  2)电机是否断相;

  3)防护罩是否损坏并磨擦偏心块。

  2、开机后,电机噪音大、发热等,应检查:

  1)振动机械与电机地脚接触面的粗糙度是否符合安装要求;

  2)地脚螺旋拴是否上紧;

  3)主机振动加速度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3、调整偏心块后,振幅变化异常,应检查:转轴两端偏心块是否对称调节;

  4、在两台振动电机同时工作的振动设备中,当其转相不符合要求时,一定要单台调其相序,不要调两台振动电机总电源的相序。

网友A:
学习了知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