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作系统

楼主(2017-03-08):
厂子有几台触摸屏,用了好几年系统不太好使。我下重新做下系统,那位大仙教我做一下系统。谢谢

网友A:
不好使?怎么样的不好使?

需要知道触摸屏的型号,

有源程序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修改优化

网友B:
触摸屏界面吗?有备份的话直接换就好了,要根据别人的程序重新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