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与PLC通讯给坐标

楼主(2017-03-08):
我现在要机械手抓产品放入测试工位测试,先用CCD照相然后把坐标传入松下PLC,CCD应该选那个牌子,他们之间的通讯怎么弄啊!以前没接触过CCD啊

网友A:
像你这样的一般的通讯都行   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  CCD用的国产  不过你们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大品牌

楼主:
一般的通讯?我是想知道,CCD怎么把坐标传给PLC的,相机是像素为单位,PLC以脉冲位单位,这之间的换算怎么弄,有程序借鉴下吗?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的一般的通讯都行   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  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通讯?我是想知道,CCD怎么把坐标传给PLC的,...

CCD那边已经把相关的信息转换好了 你只要接受数据就可以了   我的主题帖子里面刚好有一个相关的介绍  以前做过的项目  你可以参考

楼主:
我去看了你的帖子,我积分不够啊,能否发我一份,853055570@qq.com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一般的通讯?我是想知道,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