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的选用及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7-03-09):
漏电断路器具有两个功能,一是具有断路器的功能,二是具有漏电

保护的功能。断路器功能与一般低压断路器相同,漏电保护部分通过零序互感器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通过检测被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瞬时值,判断对地泄漏电流的变化。因此,断路器,如常见的DZ47LE漏电断路器功能部分的选择与一般低压断路器相同。漏电保护功能部分(下称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应考虑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必须躲过电网正常泄漏电流,二是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必须小于引起火灾的最小点燃电流或人体安全电流,按选用漏电保护器的主要目的确定。一般按以下原则选择。

(1)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按国家标准GB13955-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的规定,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应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确定,并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泄漏电流值,必要时可通过实际测量取得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泄漏电流值。

(2)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按国家标准《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的规定,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

(3)电气线路和设备泄漏电流值与分级安装的漏电保护特性的配合

1)用于单台用电设备时,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应不小于正常运行实测泄漏电流的4倍。以防止因漏电引起触电事故和火灾。

2)配电线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应不小于正常运行实测泄漏电流的2.5 倍,同时还应满足其中泄漏电流最大的一台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泄漏电流的4 倍。以防止因漏电引起火灾。

3)用于全网保护时,动作电流应不小于实测泄漏电流的2倍。为全网增设全面的漏电保护,防止因漏电引起火灾。

(4)一般地,不同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漏电保护器可按以下原则选用。如常用型号:DZ47LE-32

1)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为30mA及以下的漏电保护器,用于对直接接触及TT系统的保护;及不直接接触、IT中性线不接地系统和完全暴露条件(如建筑工地、游泳池、娱乐场所等)的保护。

2)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为50mA及以上的漏电保护器,用于对非直接接触及TT系统及防止火灾的保护。

3)配置选择性保护时应保证除对非直接接触及TT系统可保护外,还能对下级装有30mA的漏电保护系统作选择性保护。仅隔离事故电路,其它电路仍应保证继续供电。

“拒分”、“拒合”、“误分”、“误合”是断路器运行中的常见故障,故障原因主要有电气和机械两方面(排除人为误操作因素后)。本文拟就操动机构为电磁型(CD型 )的断路器分、合闸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方法做简单论述,供变电运行维护人员参考。

1.“拒合”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发生“拒合”情况,基本上是在合闸操作和重合闸过程中。此种故障危害性较大,例如在事故情况下要求紧急投入备用电源时,如果备用电源断路器拒绝合闸,则会扩大事故。判断断路器“拒合”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一般可以分三步。      ①检查前一次拒绝合闸是否因操作不当引起(如控制开关放手太快等),用控制开关再重新合一次。

②若合闸仍不成功,检查电气回路各部位情况,以确定电气回路是否有故障。检查项目是:合闸控制电源是否正常;合闸控制回路熔断器和合闸回路熔断器是否良好;合闸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正常;将控制开关扳至“合闸时”位置,看合闸铁芯动作是否正常。

③如果电气回路正常,断路器仍不能合闸,则说明为机械方面故障,应停用断路器,报告调度安排检修处理。

经过以上初步检查,可判定是电气方面,还是机械方面的故障。常见的电气回路故障和机械方面的故障分别叙述如下。

1.1电气方面常见的故障

若合闸操作前红、绿灯均不亮,说明无控制电源或控制回路有断线现象。可检查控制电源和整个控制回路上的元件是否正常,如:操作电压是否正常,熔断器是否熔断,防跳继电器是否正常,断路器辅助接点接触是否良好等。

当操作合闸后绿灯闪光,而红灯不亮,仪表无指示,喇叭响,断路器机械分、合闸位置指示器仍在分闸位置,则说明操作手柄位置和断路器的位置不对应,断路器未合上。其常见的原因有:合闸回路熔断器熔断或接触不良;合闸接触器未动作;合闸线圈发生故障。

当操作断路器合闸后,绿灯熄灭,红灯瞬时明亮后又熄灭,绿灯又闪光且有喇叭响,说明断路器合上后又自动跳闸。其原因可能是断路器合在故障线路上造成保护动作跳闸或断路器机械故障不能使断路器保持在合闸状态。

若操作合闸后绿灯闪光或熄灭,红灯不亮,但表计有指示,机械分、合闸位置指示器在合闸位置,说明断路器已经合上。可能的原因是断路器辅助接点接触不良,例如常闭接点未断开,常开接点未合上,致使绿灯闪光和红灯不亮;还可能是合闸回路断线或合闸红灯烧坏。

操作手把返回过早。

操作电压过低,电压为额定电压的80%以下。  1.2机械方面常见的故障  ①传动机构连杆松动脱落。  ②合闸铁芯卡涩。

③断路器分闸后机构未复归到预合位置。  ④跳闸机构脱扣。

⑤合闸电磁铁动作电压过高,使挂钩未能挂住。 ⑥分闸连杆未复归。

⑦机构卡死,连接部分轴销脱落,使机构空合。  ⑧有时断路器合闸时多次连续做分合动作,此时系开关的辅助常闭接点打开过早。

2“拒分”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断路器的“拒分”对系统安全运行威胁很大,当设备发生故障时,断路器拒动,将会使电气设备烧坏或越级跳闸而引起电源断路器跳闸,使变配电所母线电压消失,造成大面积停电。对“拒分”故障的处理方法如下:

根据事故现象,判断是否属断路器“拒分”事故。当出现表记全盘摆动,电压表指示值显著降低,回路光字牌亮,信号掉牌显示保护动作,则说明断路器拒绝分闸。

确定断路器故障后,应立即手动拉闸。当尚未判明故障断路器之前而主变压器电源总断路器电流表指示值碰足,异常声响强烈,应先拉开电源总断路器,以防烧坏主变压器。当上级后备保护动作造成停电时,若查明有分路保护动作,断路器未跳闸,应拉开拒动的断路器,恢复上级电源断路器;若查明各分路开关均未动作(也可能是保护拒掉牌),则应检查停电范围内设备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应拉开所有分路断路器,合上电源断路器后,逐一试送各分路断路器,当送到某一分路时电源断路器又再跳闸,则可判明该断路器为故障(“拒分”)断路器。这时不应再送该断路器,但要恢复其他回路供电。

    在检查“拒分”断路器除属可迅速排除的一般电气故障(如控制电源电压过低,或控制回路熔断器接触不良,熔丝熔断等)外,对一时难以处理的电气或机械性故障,均应联系调度,作为停用、转检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