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设备很多装有安全继电器,其运行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03-09):
欧洲设备很多装有安全继电器,其运行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安全继电器使用就是为了防止主电路环节、控制电路环节发生故障后产生无法控制情况发生。如主电路接触器动触点的粘结断不开电路。控制电路发生触点粘结或者控制线路短路等。这是它的控制运行的原理。各种型号安全继电器保护环节不同,电气集成设计时必须要读懂每种安全继电器原理及使用方法。在电路故障发生后不会产生误动作不让机器启动。故障消除恢复后机器才能正常控制启动。

网友B:
接触器的主触点粘连,前级没有断路器保护的话直接就是大火熊熊罢了!

所谓的狗屁安全继电器,此时能够分断主回路控制吗??

纯粹是狗屁玩意儿罢了!

网友B:
我在汽车厂,发现问题最多的就是安全继电器自身故障!!汽车厂的故障最多的就是安全继电器......

个人认为日系控制系统的运转准备是不错的设计:出现致命异常时运转准备回路失电,只有消除异常且回到正常状态方可继续上电 运行,这些出现安全回路本身故障少了很多,不到安全继电器的10%......

网友A:
所谓的狗屁安全继电器,此时能够分断主回路控制吗??

汽车厂应该能看见,使用了安全继电器此时接触器的使用,主回路都是串联的双接触器才有作用。欧系的除了运转准备还强制失控安保,安全继电器使用是必须的。在国内一般的机床机械这样的设计成本会提高不少,很多的控制电缆及控制按钮箱都是固定的不容易发生控制回路短路等危险故障就不用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比较适用的是移动式环节及控制箱,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发生短路。如行车、垂直上下电梯之类的作用就很大了。

网友C(2017-04-11):
发现问题最多的就是安全继电器自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