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用多大的空开,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7-03-09):
如何计算多大的电流用多大的空开,用多大的电缆?

比如:2.2KW三相电机,应该是2.2*2=4.4 所以用6A的空开,用2.5平方的电缆

           22KW三相电机,22*2=44,用50A空开,用16平方的电缆

但是我在网上看人家说2.2KW的用10A。22KW的用63A.

哪位大神知道应该到底是多少KW用多大公开,用多大的电缆,有没有什么标准算法什么的。

网友A:
首先要明确断路器属配电保护,由供电线路和短路容量决定,不是保护电机的,所以跟电机容量无关;电缆的截面由安全载流量确定,根据负载的计算电流选。单台电机负载的计算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多台电机与工作制、功率因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