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漏电断路器正确使用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7-03-09):
电子式漏电断路器正确使用及故障处理

 漏电断路器用于防止人身电击事故和火灾隐患,在建筑中广泛使用。就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选择及其在使用中发生的问题作了介绍,并提出解决方法。    1 电子式漏电断路器工作原理

  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主要由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控制漏电脱扣器及带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当被保护电路中漏电或人身触电时,只要漏电电流达到设计选择动作电流值,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就输出一个信号,并通过漏电脱扣器使断路器动作,从而切断电源起到漏电和触电保护作用。    2 断路器的选择与正确使用

漏电断路器一般分为二极、三极、四极,分别应用于不同的线路中。只有正确选择与使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2.1 断路器的选择

 (1)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和电流;

  (2)线路应保护的漏电电流应小于或等于断路器的规定漏电保护电流;

  (3)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电路最大短路电流;

  (4)过载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线路的最大负载电流;

  (5)有较短的分断反应时间,能够起到保护线路和设备的作用。

2.2 断路器的使用

  (1)电路接好后,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可通过试验按钮加以检查。如断路器能正确分断,说明漏电保护器安装正确,否则应检查线路,排除故障。在漏电保护器投入运行后,每经过一段时间,用户应通过试验按钮检查断路器是否正常运行。    (2)断路保护器的漏电、过载、短路保护特性是由制造厂设定的,不可随意调整,以免影响性能。

  (3)试验按钮的作用在于断路器在新安装或运行一定时期后,在合闸通电的状态下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检查。按动试验按钮,断路器能分断,说明运行正常,可继续使用;如断路器不能分断,说明断路器或线路有故障,需进行检修。

  (4)断路器因被保护电路发生故障(漏电、过载或短路)而分断,则操作手柄处于脱扣位置(中位置)。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应先将操作手柄向下扳(即置于“分”位置),使操作机构“再扣”后,才能进行合闸操作(请注意断路器操作手柄三个位置的不同含义)。

  (5)断路器因线路短路断开后,需检查触头,若主触头烧损严重或有凹坑时,需进行维修。

  (6)四极漏电断路器必须接入零线,以使电子线路正常工作。  (7)漏电断路器的负载接线必须经过断路器的负载端,不允许负载的任一相线或零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否则将产生人为“漏电”而造成断路器合不上闸,造成“误动”。

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线路和设备,可以将漏电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

  3 常见误动和拒动原因及解决办法

  漏电保护器在人身安全、设备保护和防止电气火灾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不能正确安装和使用,导致漏电保护器不能正常运行、发生误动或拒动。所谓误动,就是在线路没有发生漏电故障时,漏电保护器动作的现象。反之,在线路发生漏电故障时,漏电保护器应动作却不动作的现象,叫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