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的检测技巧

楼主(2017-03-09):
 在工程技术中,贴片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内部结构基本相同,均由一个PN 结组成。因此,贴片二极管的检测与普通二极管的检测方法基本相同。对贴片二极管的检测通常采用万用表的R×100Ω档或R×1 kΩ档进行测量。
  1.普通贴片二极管检测
  (1)普通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判别
  贴片二极管的正、负极的判别,通常观察管子外壳标示即可,当遇到外壳标示磨损严重时,可利用万用表欧姆档进行判别,检测示意图如图1 所示。

  图1 中,将万用表置于R×100 Ω或R×1 kΩ档,先用万用表红、黑两表笔任意测量贴片二极管两引脚间的电阻值,然后对调表笔再测一次。在两次测量结果中,选择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贴片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所接的另一端为贴片二极管的负极;所测阻值为贴片二极管正向电阻(一般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另一组阻值为贴片二极管反向电阻(一般为几十千欧姆至几百千欧姆)。
  (2)普通贴片二极管性能好坏判别
  对普通贴片二极管性能好坏的检测通常在开路状态(脱离电路板)下进行,测量方法如下:
  用万用表R×100 Ω 档或R×1 kΩ 档测量普通贴片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知,其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说明其单向导电性越好。若测得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大,说明贴片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能变差;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大,说明贴片二极管已开路失效;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小,则说明贴片二极管已击穿失效。当贴片二极管出现上述三种情况时,须更换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