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铲斗提升和翻转无力

楼主(2017-03-10):
  在装载机工作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液压系统中的动臂提升无力(速度慢)或转斗翻转无力的情况,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分析一下原因:

  装载机铲斗提升和翻转无力 原因分析

  ⑴柴油机工作时,转速升不高。在动臂、转斗换向阀滑阀处于中立位时,将发动机油门踏板踩到底,如果柴油机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则可能是柴油机故障,应检查柴油机转速低的原因。

  ⑵小油门时,动臂提升缓慢(或动臂提不起来)、转斗无力,加大油门时工作正常。这种故障的原因如下:  装载机铲斗提升和翻转无力 原因分析

  a. 工作泵磨损严重或损坏,应更换工作泵。

  b. 先导式安全阀开启压力过低或密封不严。应用压力表测量工作液压系统的压力,如果压力过低,不能盲目调整,应先拆下安全阀,zp.998jx.cn检查先导阀弹簧是否断裂,密封是否良好,主阀芯是否卡死等。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c. 液压油缸活塞密封圈损坏或油缸缸筒磨损(有拉痕)造成油缸内泄。判断油缸是否内泄,可将油缸缩到底,然后拧松无杆腔油管,使有杆腔继续充油,如果无杆腔有大量液压油冒出,则说明油缸内泄,应检修油缸。  装载机铲斗提升和翻转无力 原因分析

  ⑶小油门时工作正常,大油门时工作无力。出现这种情况,多为工作液压系统低压油路漏气所致,应检查低压油路密封情况:

  a. 液压油箱油位过低,使工作泵吸空,引起吸油不足;

  b. 工作泵进油管密封不良或胶管老化,使空气进入油管内,由于空气的可压缩性,造成系统压力不足。

  c. 工作泵漏气,导致工作液压系统中进入空气。

  此外,液压油牌号不符合要求,也可能引起铲装无力,应按要求更换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