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复位重启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7-03-10):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风机马达电机运行,在发生欠电压时,变频器会报故障停止,现想增加一个PLC控制逻辑,变频器发生故障时,自动复位故障,然后重新自动重启变频器,这个逻辑控制可以实现吗?
答:1、只需设置参数P1210即可。
P1210是用来配置在主电源跳闸或在发生故障后允许变频器重新自动再起动的功能。

2、关于P1210——
P1210=1:

变频器对故障进行确认(复位),即在变频器重新上电时将故障复位。这就是说,变频器必须完全断电,仅仅‘电源消隐’是不够的。在重新触发ON命令之前,变频器是不会运行的。
P1210=2:

在‘电源中断’以后重新上电时,变频器确认故障F0003(欠电压),并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
P1210=3:

这种设置的出发点是,只有发生故障(F0003等)时变频器已经处于“运行(RUN)”状态下它才能再起动。变频器将确认(复位)故障,并在“电源中断”或“电源消隐”之后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
P1210=4:

这种设置的出发点是,只有当发生故障(F0003等)时变频器已经处于“运行(RUN)”状态下,它才能再起动。变频器将确认故障,并在“电源中断”或“电源消隐”之后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
P1210=5:

在“电源中断”后重新上电时,变频器确认F0003等故障,并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
P1210=6:

在“电源中断”或“电源消隐”后重新上电时,变频器确认F0003等故障,并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P1210设置为6时,电动机立即重新起动。

3、注意:‘自动再起动’需要在一个数字输入端保持ON命令不变时才能进行。

4、改P1210的时候,应该把P1200也一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