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将字符串写入PLC

楼主(2017-03-10):
现在在做一个字符输入到PLC的功能,不怎么做。。。输入框输入到字符型变量之后,怎么转ASCII码再赋值到PLC,现在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这款,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小弟没有编函数基础。。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呀!一般通讯都是字符串的,只是到了PLC里面再解析成各种数值的!

网友B:
先在字符输入上选择字符格式,选择整数,然后程序里面有整数变ACSII的指令

网友C:
把PLC对应的字符串线足,在HMI侧定义好字符串区,调试一下,直接到昆仑通态官方支持

网友D:
自己写个脚本驱动好了,在驱动里面固定好字符串格式,触摸屏传递要传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PLC对应的字符串线足,在HMI侧定义好字符串区,调...

网友F(2017-09-25):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PLC对应的字符...

网友G(2019-11-21):
通信控制应用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