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直埋保温钢管生产流程及安装方法

楼主(2017-03-11):
聚氨酯直埋保温管材料性能,施工条件、施工工艺、质量验收及注意事项。

考虑本工程的重要性,屋面采用50mm厚硬泡聚氨酯防水保温层,既可以起到良好的保温隔热功能,又可以利用硬泡聚氨酯的防水性能,对防水层起到补充作用。

1材料性能 聚氨酯硬泡体(SPF)是一种有着无数微小封闭泡孔结构的高分子合成材料,是集防水、保温隔热于一体的新型材料。在改性剂、发泡剂、催化剂、阻燃剂、泡沫稳定剂、抗老剂等多种助剂的作用下,通过专门的设备均匀混合,在一定状态下发生热反应,瞬间雾化,产生闭孔率不低于95%的硬泡体化合物,具有理想的不透水性和良好的水蒸气渗透阻。被广泛应用于高层住宅、宾馆、冷库、仓库等大型建筑的屋面。其主要特点如下所示。

 1.1具有可靠的防水功能 聚氨酯硬泡体拥有连续致密的表皮及闭孔率高达95%以上的互联壁高强度蜂窝结构,具有理想的不透水性和良好的水蒸气渗透阻,吸水率≤1%,采用现场直接喷涂技术,可在建筑物屋面形成一层完整的连续不透水层,从根本上杜绝了水沿缝隙渗入的可能性。另外,与基层粘结牢固,其粘结强度可超过泡沫体本身的撕裂强度,不会与基层脱离,避免了水沿层间渗漏。

 1.2保温节能效率高 聚氨酯硬泡体是结构致密、封闭的非连通孔隙,其硬泡微孔中封闭有导热系数极低的发泡剂气体,几乎没有对流作用的影响,所以导热系数低于0.022W/(m·k),远远低于传统的保温材料,保温隔热性能佳,节能效果明显。

 1.3粘结性能强 该材料具有优良的粘结性能,对混凝土、金属、砖石、木材、玻璃、纤维等基面均有较强的粘接强度,粘接强度应≥100kPa,对混凝土和砖石的粘结强度可高达240kPa,作为屋面防水保温层具有极强的抗风性。

1.4耐化学腐蚀性强 聚氨酯硬泡体在苯、汽油等一般溶剂和稀浓度的酸、碱、盐溶液等环境作用下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不会发生霉变和腐烂。

1.5强度 取决于它的原料、配方、密度、结构及成型工艺,在其它因素相对不变时,密度决定着强度,SPF硬泡密度>55㎏/m3时,其抗压强度可≥300kPa,抗拉强度可≥500kPa,具有良好的抗冲击性能。

1.6高品质的环保产品 SPF泡在使用中无有害物质的挥发,对周围环境不构成污染,其化学性能稳定,有良好的耐蚀性能,不分解、不霉变。

1.7良好的耐温性和防火性能 SPF泡在-50℃的低温下,体积收缩率小于1%,也不会发生变脆和开裂现象;在120℃条件下,体积和强度无明显变化;在150℃较高温度下,聚合体不会发生降解,因此可供高温下使用。它不会像EPS或XPS材料那样有熔化滴落的现象,而且硬泡聚氨酯材料在燃烧过程中,会形成一个焦化的保护层抑制燃烧的蔓延。

1.8断裂延伸率高 喷涂聚氨酯硬泡体经过改性处理后,延伸率高达13%以上,成功地克服了建筑物因基础不均匀沉降和环境温差变化造成的防水保温层断裂现象。

1.9易于施工,施工周期短 SPF泡防水保温层可现场喷涂、操作方便、一次成型、施工快捷;材料固化速度很快,喷涂后20min即可上人,简化了整体施工工序,缩短了施工周期。

2施工准备

2.1基层条件 基层表面应平整、牢固、干燥(含水率<9%),无油污并清扫干净。平屋面的排水坡度≥2%,天沟檐沟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应小于1%。基层与山墙、女儿墙、管口等突出屋面结构部位的转角处应为圆弧形,其圆弧半径不小于100mm。有组织排水的落水口周围应做成略低的凹坑。伸出屋面的管道、设备或预埋(文章来源环球聚氨酯网)件等,均必须在喷涂聚氨酯硬泡体保温层施工前安装完毕。 防水保温层完工后,应避免在其上凿孔打洞。无法避免而必须在已完工后的聚氨酯硬泡体防水保温上凿孔开洞时,应由聚氨酯专业施工队进行修补。

2.2气候条件 施工现场的大气温度不宜低于10℃,当气温低于10℃时,应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空气相对温度宜小于80%,否则会影响工程质量,降低施工效率和固化时间;风力宜小于3级,否则聚氨酯硬泡体泡沫在风力作用下会四处飞扬,影响施工现场的周围环境和喷涂施工,无法保证聚氨酯硬泡体喷涂层表面呈现连续的、均匀的喷涂波纹,严禁在雨天、雪天和三级风及其以上时施工。

2.3施工机具 包括移动式发泡机、空压机、料桶、笤帚和防护面具、防护工作服、鞋、手套等。施工机具应具有可靠的计量装置,并能保证配料准确,喷枪宜采用高压回旋式喷头,工作时泵压力不宜低于0.4MPa。

2.4喷涂聚氨酯硬泡仅起保温作用,没有防水功能要求时,屋面凸起部分的“翻边”可以不做。

2.5倒置式屋面聚氨酯硬泡体防水保温层下直接为PVC防水层,不宜采用针刺法检测保温层厚度,本工程采用切割三角形试件的方法进行检查。

2.6为确保喷涂聚氨酯硬泡体保温层的质量,施工单位应根据原材料情况、现场条件、气温等,经计算、试配,确定有关技术参数后方可进行现场施工。

2.7 在进行喷涂聚氨酯硬泡体前,应将不需喷涂部位用薄塑料布或报纸等进行临时遮盖,以免喷涂时污染。

2.8 为避免阳光辐射和机械损坏,应在完成喷涂发泡72h内铺设保护层。铺设保护层过程中,应对聚氨酯硬泡层加以保护,避免机械损伤以及重物撞击和反复踩踏,运输材料时应铺设木板

 直埋保温管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工作钢管:根据输送介质的技术要求分别采用有缝钢管、无缝钢管、双面埋弧螺旋焊接钢管。

保温层:采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保护壳: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或玻璃钢。

渗漏报警线:制造高温预制直埋保温管时,在靠近钢管的保温层中,埋设有报警线,一旦管道某处发生渗漏,通过警报线的传导,便可在专用检测仪表上报警并显示出漏水的准确位置和渗漏程度的大小,以便通知检修人员迅速处理漏水的管段,保证热网安全运行。

聚氨酯直埋保温管由于聚氨酯硬质泡沫保温层紧密地粘结在钢管外皮,隔绝了空气和水的渗入,能起到良好的防腐作用。同时它的发泡孔都是闭合的,吸水性很小。高密度聚乙烯外壳、玻璃钢外壳均具有良好的防腐、绝缘和机械性能。因此,工作钢管外皮很难受到外界空气和水的侵蚀。吸水率低的原因是由于聚氨酯泡沫的闭孔率高达92%左右。低导热系数和低吸水率,加上保温层和外面防水性能好的高密度聚乙烯或玻璃钢保护壳,改变了传统地沟敷设供热管道“穿湿棉袄”的状况,大大减少了供热管道的整体热损耗,热网热损失为2%,小于国际10%的标准要求。

聚氨酯直埋保温管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材料,有很强的防水和耐腐蚀能力,聚氨酯保温管不需附设管沟,可直接埋入地下或水中,施工简便迅速,综合造价低。辅以抗氧剂等各种助剂制成,并对原材料和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检验,确保产品质量达到CJ/114—2000标准和直埋管外护管的技术要求,提高了外护管的整体质量。使用了聚氨酯直埋保温管导热系数低、隔热性能好的硬质聚氨酯作为隔热材料,具有优异的隔热性。预制直埋保温管现场接头保温须在试压合格后方可进行,现场接头保温施工。这一项内容是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施工特有的施工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使用寿命。保温层有现场发泡施工和保温瓦施工两种方法,不论采用哪种方法施工,都不能出现环形空间,开裂、脱层等缺陷,维护层的做法有多种(如高密度聚乙烯和玻璃钢保护层)但都必须保证接头的整体性,严密性,防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