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喷码机??

楼主(2017-03-11):
喷码机后面有个rs232接口,但不知道该怎样用,求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我要完蛋了..............

网友B:
你可以联系厂家 做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联系厂家 做知道  网友C

请问能用plc控制喷码机的电眼吗?

网友: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D:
首先你得找到该品牌喷码机的Modbus地址手册,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com口引脚定义去接232的线。然后才能用指令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