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机构两台电机全速运行电流为什么差这么大

楼主(2017-03-11):
主钩1#电机空载电流

档位定子转子
下降133、33、3328、29、29
234、35、3431、31、31
328、28、2621、20、24
4160、165、1602.6、2.4、2.8
上升180、80、7971、71、72
280、78、8070、71、72
375、75、7565、67、67
4164、171、1682.7、3、2.7

主钩2#电机空载电流

定子转子
下降140、40、3938、38、37
233、33、3228、32、32
326、26、2622、21、25
493、96、922.7、3、3
上升176、76、7570、71、72
276、76、7669、70、71
375、72、7267、66、66
493、95、963、3.2、3.3
电机型号均为YZR355L1-10C/110KW

求教起升机构两台电机通过卷筒钢性连接,全速运行时空载电流怎么相差这么大呢?电机都是旧电机、有更换过线圈的!

网友A:
一般说空载运行电流为额定电流1/3左右,可以看出1#电机全速运行时电流明显偏大很多。但是转子电流又比较正常!

在全速运行时,应该是转子电阻全部切除(大功率电机预留一部分电阻)。查一下全速运行时是否存在转子回路开路问题!比如其中一个接触器不吸合等

楼主:
全速运行时转子电流相差不多,应该可以排除转子回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