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与电脑联网的问题

楼主(2017-03-11):
有2台三菱FX2N PLC要与电脑联网,实现上位机监控,但2台PLC与电脑间的距离较远,2台PLC之间的距离也离得很远,估计都有两三百米以上吧,这种情况该如何组网,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最好能告诉我用什么设备联网,通讯线路怎么接,或者告诉我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买2块FX485-BD通讯板,然后PC测买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连起来,降低通讯速率的话最远可以1200米。

网友B:
楼上可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直接接入以太网更好

楼主:
两个PLC经485转232后分别接入电脑的两个COM口吗?

楼主:
查了一下手册,上面说FX2n-485-BD的通讯距离是50米。手册上建议用FX2n-cnv-BD+FXon-485ADP,其通讯距离可达到500米,是这样吗?

网友C(2017-07-05):
距离远,建议用485模块!!!!!!!!!!!11

网友D:
直接用华辰智通的HINET网关,简单按说明书设置下就可以简单轻松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 .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手册,上面说FX2n-485-BD的通讯距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