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840报OL故障

楼主(2017-03-11):
 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风机,风机1运行后由于风机1吹向风机2,致使2反转(速度不确定),此时启动变频器2带动风机2,启动时变频2会报OL(过电流)
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

网友A:
应该是2的启动方向和变频1启动的方向相反,2启动在低频时电机定子上的电阻的影响致使输出力矩小于额定【频率】时的力矩。反转相当于加了很大的载,可设置功能参数,转速追踪在启动,这样可以避免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