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角和细分的新理解,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7-03-12):
步进电机步进角1.8°,这个是电机的物理特性,就是说电机动一下最少转1.8°,是这个意思吗。不细分的情况下200个脉冲一转,那么我现在两倍细分。400个脉冲转一圈,这个没有疑问,如果是2个脉冲电机动一下,转1.8°也是没疑问的,问题现在来了,如果是1个脉冲,电机是转0.9°还是不转。之前的理解是细分了,步进角跟着改变,今天看了下资料,步进角是电机的物理特性,物理特性怎么可能改变呢,所以我现在的理解是细分为了缓解低频振荡,并不是提高精度,发1个脉冲电机是不转的,对吗。本人来没有实际试验过,手头没有多余的步进。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这些理论实践中应用我发现完全就是操蛋滴

网友B:
步进电机步进角1.8°,这个是电机的物理特性,

这个没错

就是说电机动一下最少转1.8°,

这个就不对了。电机转多少,这个取决于驱动给出的两相电流相位变了多少。电流相位变化大,电机转动就大;电流相位变化小,电机转动就小。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最少转多少的问题。对于两相步进电机,通常所说的1.8度,是电流相位变化1/4周期对应的转动角度,也是通常不细分的驱动器每次电流相位变化对应的转动角度。

如果是1个脉冲,电机是转0.9°还是不转

转0.9度,这个结果原则上可以类推到任意细分数情况下,但是实际上,由于电机和驱动器的品质问题,细分数太高(比如250细分)时,是不能保证每个脉冲都动的。如果还要关注每次动的角度准不准,那可以说基本上都不太准。

所以我现在的理解是细分为了缓解低频振荡,并不是提高精度,发1个脉冲电机是不转的,对吗。

当然不对,如果说一个脉冲时不转,攒够了多个脉冲一起转,那也根本起不到缓解振荡的作用。细分技术最初的推出,或者只为了单一目的,但是目前在实际应用中,减轻震荡和提高控制分辨率(不等同于精度!!)已经是同样重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步进角1.8°,这个是电机的物理特性,这个没错...

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网友B:
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回复!

很专业嘴脸,说些让人听不懂话,这不就是骗子么?

换个说法

步进电机步进角1.8°,这个是电机的物理特性。这个特性的意思是,给100块钱,电机就专1.8度。电机实际上是给钱多就多转,给钱少就少转的。之所以说100块转多少,是因为早期的驱动器技术不完善,给不出零钱来,只能100、100的给。

而细分驱动器是能给出零钱来的,电机就是给多少转多少,给50就转0.9度,给25就转0.45度。不过,细分驱动器也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比如10细分,只能保证10次给够100块,这个绝对不会错。但每次是不是10块,那就没准了。可能这次9块,下次11,电机自然也就每次转的不一样。细分越高的驱动器(或者品质越差的),这个误差会显得越大,甚至可能这次不给了,下次直接给20。

网友C(2017-09-29):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

——————————————————

这个更通俗易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

太牛了。我是小白都懂了。谢谢大师级的教育

网友E(2018-01-24):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

网友F(2020-05-11):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

讲得很具体生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专业!虽然我听得还不是特别懂... 内容的...

秒懂了  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