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型用什么编程软件呢?

楼主(2017-03-12):
刚接触欧姆龙PLC,是CP1E型的,在官网下载了CX-PROGRAMMER软件,在新建程序时,下拉框里没有CP1E型的,附图,那应该用什么软件呢?请教大家了,万分感谢!

网友A:
CX-ONE,这款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B:
1、CP1E对应的CX-Programmer版本不低于V8.2,因此早期欧姆龙免费提供的CX-Programmer V7.0版本是不可以的。

2、CP1E有一款CX-Programmer FOR CP1E的软件,仅出了1.0版本,主要是针对于当时CX-Programmer版本还没有更新的状况,现在这个软件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3、从CX-Programmer V9版本开始,欧姆龙不再单独提供CX-Programmer了,所以你必须安装CX-ONE软件,CX-ONE V4中包含的CX-Programmer软件均为V9版本,欧姆龙官网提供了CX-ONE V4免费版本。

网友C:
我的9.2版本是CX-ONE4.1自带的,可以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上面的指导:

     官网上没有CX-ONE软件吧,官网上只有个升级吧!联系在线客服,说让联系事务所,事务所给了个百度网盘的下载地址,说接近3G,进入百度网盘不缴费30元又下载不了,真要缴费才能获得这个软件吗?

网友D(2018-10-12):
 官网上没有CX-ONE软件吧,官网上只有个升级吧!进入百度网盘缴费30元下载

网友E(2019-04-29):
网上  应该可以找到的吧

网友F(2019-12-06):
9.4的应该就可以 了吧

网友G:
支持 正在学习欧姆龙PLC

网友H(2020-03-22):
绿色安装版编程软件容量不大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