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2.1图框列号每页累加问题

楼主(2017-03-13):
    本人新手,现在遇到EPLAN 2.1原理图部分的图框列号,每页都在累加,第一页列号显示1-20,第二页列号显示21-40...以此类推,找不到原因,在原来的项目图纸中没有遇到过(原来用的是P1.8版本)。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2017-05-24):
设置-项目-管理页面中路径编号,设置为项目式。需修改为页式,后执行工具-更新路径号后完成修正

网友B(2018-04-13):
设置-项目-管理页面中路径编号,设置为项目式。需修改为页式,后执行工具-更新路径号后完成修正 顶

网友C(2023-02-04):
EPLAN 2.9 SP1,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路径编号,改为页式。后执行工具-更新路径号,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