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题库一

楼主(2017-03-13):
单选题测量1Ω以下小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应选用(  )。A-双臂电桥,,B-毫伏表及电流表,,C-单臂电桥,,D-可用表   X1 Ω档A
单选题叠加原理不适用于(  )。A-含有电阻的电路,,B-含有空心电感的交流电路   ,,C-含有二极管的电路,,D-线性电路C
单选题某正弦交流电压的初相角ψ=-л/6   ,在 t =0时其瞬时值将(  )。A-大于零,,B-小于零   ,,C-等于零,,D-不能确定B
单选题通常情况下,当温度升高时,金属材料的电阻(  )。A-减少,,B-增大   ,,C-不变,,D-与温度无关B
单选题有两个电阻R1:R2=1:4,若它们在电路中串联,则电阻上的电压比UR1:UR2=(  )。A-4:1,,B-5:1   ,,C-1:4,,D-1:5B
单选题电容器的机构繁多,按其结构分为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  )三种。A-微调电容器,,B-电解电容器   ,,C-存储电容器,,D-整流电容器A
单选题电容器在刚充电的瞬间相当于(  )。A-短路,,B-开路   ,,C-断路,,D-通路A
单选题在全电路中,当负载短路时,电源内压降(  )。A-为零,,B-等于电源电动势   ,,C-等于端电压,,D-不能确定B
单选题电源电动势为2V,内阻为0.1Ω,当外电路断路时,电路中的电流和端电压分别为(  )。A-0A,0V,,B-20A,0V   ,,C-20A,2V,,D-0A,2VD
单选题   已知两个正弦量,{image}                                                  则(  )。A-u1比u2超前90°,,B-u1比u2滞后90°,,C-u1比u2超前180°,,D-不能判断相位差D
单选题在纯电容正弦交流电路中,减少电源频率时(其他条件不变),电路中电流将(  )。A-增大,,B-减少,,C-不变,,D-不一定B
单选题在纯电容正弦交流电路中,当电容一定时,则(  )。A-频率越高,容抗越大,,B-频率越高,容抗越小,,C-容抗与频率无关,,D-不一定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