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逊柱塞泵磨损维修方法

楼主(2017-03-13):
    丹尼逊柱塞泵在使用的过程中,总是会因为操作不当,或者使用年限过长等原因而需要维修,当泵出现异常,或者运行声音异常时,一定要及时停机,检查和维护机器,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不至于酿成不可恢复的损伤。下面丹尼逊就来和大家分享柱塞泵磨损的维修方法。

    齿轮的磨损维修:

    Denison柱塞泵受磨损主要是磨损啮合、渐开线工作面、齿轮两端平面。如果磨损不严重,齿面可用油石修磨,两端平面在平板上研磨修光。齿轮齿面如果严重受磨损就应该更换新的齿轮了,如果只是齿轮的两端平面磨损,可在平面磨床上磨削修光。

    轴的磨损维修:

    齿轮油泵的轴磨损主要是因为轴两端或支撑滚针间的摩擦受磨损,导致轴径缩小。如果是轻微磨损,可通过镀一层硬铬来加大此部位轴的直径尺寸,使轴得到修复。如果轴磨损严重,则应重新制造,轴毛坯经粗、精车后,轴承部位要热处理,硬度为HRC60-65,然后再经磨削,使轴承配合部位表面粗糙度Ra不大于0.32 轴的圆度和圆柱度允0.005mm;与齿轮配合部位按H7/h6、表面粗糙度Ra应不大于0.63 m。

    丹尼逊泵滚针轴承的维修更换:

    泵中零件维修后,轴承滚针应更换。要求滚针的直径的尺寸误差不应超过0.003mm,长度允差为0.1mm,与轴配合间隙应在O.Olmm左右;滚针装配时要按数量要求充满轴承壳内,滚针间要相互平行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