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烧机油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3):
挖掘机烧机油是指挖掘机作业中发现机油损耗比同款同型号挖机油耗高,且作业中伴随有蓝黑烟现象等现象,烧机油是机油窜入燃烧。

挖掘机烧机油是挖掘机发动机故障中较严重的故障之一,以下一起了解挖掘机烧机油原因及解决方法:

挖掘机烧机油故障分类:启动时发出大量蓝烟;加油时排出大量蓝烟;注油口排出大量蓝烟;消耗超标超出正常要求。

挖掘机烧机油原因:

1、 挖机作业中下排气排蓝黑色的烟,且观察机油消耗也比平时多,说明挖机烧机油,可能是活塞环磨损、气门间隙大、气门导管间隙大、活塞安装错误等原因造成。

2、 缸套和活塞的间隙过大,或者是活塞油环卡死或断裂。

3、 如果烧机油现象发生后伴随有下排气滴油现象,很可能是活塞环子磨损严重或者断裂造成。

4、 烧机油,如果下排气不是很严重,可能是涡轮增压密封不严造成,此时建议将涡轮增压两端管子拆下看看有没有机油,如果有机油说明涡轮增压器故障。

5、 另外,发动机气门油封密封不良,也会造成挖掘机烧机油现象。

6、 机油加多了。

7、挖掘机使用过低粘度的机油。

常见处理方式:

1、 首先检查挖掘机的机油量,zp.998jx.cn是否已超过机油标尺的上限。

2、 检查增压涡轮,把进气和排气两端胶管松开看,正常应是干的。发现有油就可能涡轮有问题导致机油从涡轮到排气管了。

3、 早上刚打燃时注意一下排气管,如果黑色浓烟并有清晰机油味就可能是涡轮窜油了。

4、 检查发动机废气管废气重不重,正常应最多看见淡淡的烟,如果废气很重,严重的甚至滴油,就该修发动机了。

5、 另外,涡轮窜油一般机油少得不厉害,应重点检查排气管。

6、应正确的选用机油,根据挖掘机要求选购对应粘度、型号的机油,且随着季节变化或不同地域合理选用机油;柴油机必须采用柴油机油,不可用汽油机替代,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油不可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