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K型热电偶想接两处,会有什么后果?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7-03-13):
手头有个烙铁控制器,本来手柄里面的探头是专门用来给控制器来调节温度的,控制器本身有8段码显示温度值,现在想把此显示值采集到电脑上,想用485通讯做,但是控制器本身没有通讯功能,本人想借用控制器里面的K型线接出来到温度控制器上,再通讯采集到台式机上,但是结果是两个温度值有偏差,不知何因?

有哪位工友用过吗?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需要K型补偿导线,不然就不准确。

网友B:
一支热电偶不可接到两台仪表使用,不然不准!具体原因看下面的文字:

一支热电偶能否连接多台显示仪表,这个问题常有人提出,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DCS系统的应用及对管理工作的要求,需要对一个信号在多处显示也是常有的事。一支热电偶能否连接多台显示仪表或DCS系统板卡,连接后能否保证测量精度,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热电偶与显示仪表等效电路图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是热电势(mV),根据电路分析原理,一个实际电源可以等效为理想电源加内阻。

根据欧姆定律,此时显示仪表RL两端的电压为:

式中Et为热电偶热电效应产生的热电势;RL为显示仪表的输入电阻;RN为热电偶回路总电阻;I为流经显示仪表的电流。
由式可知。RN<RL越多,则U越接近Et仪,从而对测量结果影响越小,但实际上RN及Et是随着温度变化的,为了减少RN变化的影响,显示仪表的输入电阻越大其影响就越小。分析了热电偶等效电路,下面来分析下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显示仪表或DCS系统板卡的情况。

1、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动圈仪表
结论:一支热电偶并联两台动圈仪表,两台动圈仪表显示值不一致,并低于实际值。

热电偶与两台动圈仪表接线图

若一支热电偶连两台动圈仪表,其等效电路中RL1和RL2是并联的,故总电阻将减小,这样两台动圈仪表的显示值都会低于。电流I为两台表的电流之和。这时通过每台仪表的电流分别为:

由于各台动圈仪表的内阻不可能相等,故流过各台动圈仪表的电流也不会相等,即I1≠I2,则两表的显示值就会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如两台动圈仪表并联使用,是不可能准确显示温度值的。

2、一支热电偶同时连接动圈仪表和电子电位差计
结论:一支热电偶同时连接动圈仪表和电子电位差计,同一温度点在电子电位差计建立平衡之前动圈仪表显示值偏低,电子电位差计建立平衡之后,两者显示值相同。

一支热电偶同时连接动圈仪表和电子电位差计

从等效电路中看,RL1是动圈仪表,EN是电子电位差计,电子电位差计的工作原理是用测量桥路产生的可调已知电势EN与被测未知电势Et进行比较,当达到平衡时两种相等,Et=EN,这时电子电位差计所指示的就是所测得的热电势Et,且流过电子电位差计的电流I2=0。这时只有通过动圈仪表的电流I1,,即I=I1,这是两台表的指示值是一样的。但这只是理想状态,而在生产中,只要被测温度变化,电子电位差计将失去平衡,这时I2≠0,I1<I,通过动圈仪表的电流将减少,其指示值将偏低。直至电子电位差计建立新的平衡,动圈仪表才能显示准确值,此时对电子电位差计的使之基本是没有影响的。

3、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电子电位差计
结论:一支热电偶同时连接两台电子电位差计,两台电子电位差计都能准确显示温度值。

从等效电路中看,EN1和EN2分别是所接的电子电位差计测量桥路所产生的可调的标准电势,RN为热电偶的等效内阻。当EN1=EN1=Et时,回路电流I=0,当参考端为B点时,A点电位EN1=EN1=Et,可认为A点的电位同时由EN1、EN2维持。EN1、EN2的大小反映了被测温度的变化。从上可看出一支热电偶是可以同时接多台电子电位差计的,且各台表都能正确显示被测温度。

4、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数显表及DCS系统板卡
结论: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数显表及DCS系统,在但多数场合是可以正常显示温度值的,但不推荐这样使用。
现在使用的无纸记录仪、数显表、数据采集卡及模块,其输入级都是使用集成运算放大器。对于开环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其正、负端的输入电流很小,通常小于1µA,则输入电流近似等于零,所以集成运放的输入电阻趋于无穷大,即r1→∞。那是否就可以认为这时所接仪表、板卡的输入电阻RL趋于无穷大呢?这是不可能的。上述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运放模型。从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看进去的动态电阻称为差模输入电阻RID,其大小与输入级的电路有关。其值最低的也有8kΩ,对于高阻输入集成运放其值可达几百兆欧。在实际应用中,运放是应用于闭环状态下的,其输入方式有反相输入、同相输入、差分输入三种形式。反相输入放大器电路,由于有“虚地”,其输入电阻较小;同相输入放大器电路由于信号直接从同相端输入,其输入电阻为无穷大,与外接的电阻无关,这是区别于反相放大器的,它适用于输入阻抗要求很高的场合。以上三种输入形式中,以同相输入的输入电阻最大,理想情况为无穷大;反相输入的输入电阻最小;而差分输入的电阻高于反相输入而低于同相输入。

由于热电偶信号属于微弱信号,而在对微弱信号进行测量时,要求放大器应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所以配合热电偶测量用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几乎全是选用高输入阻抗的产品,这也为一支热电偶接多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对于使用集成运算放大器作为输入级的显示仪表、数据采集板卡、模块是可以一支热电偶的信号供多台仪表使用的,其分流所产生的影响很小。

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数显表及DCS系统板卡的具体问题
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数显表及DCS系统板卡固然可行,除了特殊应用,不推荐用这种方法。因为这样的做法只是节约了一支热电偶及部分补偿导线的投资,但其存在不利的因素:

A、热电偶出现问题,则所有与其相连的仪表都将没有信号,对于重要的测温场合显然是不安全的,有条件时可在同一测温点再加装一支热电偶更妥。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数显表或DCS系统板卡时,最麻烦的是所有仪表显示值得同步问题,从误差理论来看,所有仪表是不可能做到误差大小一致的,同一温度点显示值不一致,操作工就会认为仪表不准确,要求仪表工进行处理和校验,仪表工再三解释也不一定起作用,因为操作工不一定会认同仪表的误差理论。所以除非工艺有强烈的使用要求,否则仪表工就不要自寻烦恼了。

B、一支热电偶接多台表能正常使用是好事,但有些实际问题使应用并不乐观,热电偶属于低阻抗、微弱信号的传感器,其信号只可以传输数百米,配合高增益的集成运算放大器使用,最头疼的问题是干扰,热电偶信号往往会伴随有共模干扰;一支热电偶接多表等于增加了显示仪表的输入接线,由于引线走向的不确定性,加之线间分布电容的影响,都很容易引入各种干扰信号,再就是补偿导线的价格也不低;一支热电偶接两台仪表时总要从端子并线,由于补偿导线较硬,在一个端子上压接两根补偿导线是很费力的,如果端子螺钉较细还很难压紧,如果接触不良又怎能保证指示准确呢?

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数显表或DCS系统板卡的最佳方案
①将热电偶信号送入温度变送器(一入二出,导轨安装),然后将隔离信号分别送给数显表和DCS系统。这样可以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
②将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信号送入隔离配电器(一入二出,导轨安装),然后将隔离信号分别送给数显表和DCS系统。

③将热电偶信号送入数显表,再将数显表变送输出接入另一台数显表或DCS系统板卡。因数显表变送输出精度不及信号隔离器精度高,会带来无法消除的测量误差。
④同一个测温点安装两支热电偶,将信号分别送给两台数显表或DCS系统。

楼主:
很棒!

不过我实际接上了,结果是采集到的温度与实际温度呈线性变化,乘上一个系数就可以用了,就是解释不清楚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B:
一支热电偶不可接到两台仪表使用,不然不准!具体原因看下...

网友C:
哇哦~!回答得真专业,学习中~!

网友D: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集数码管的段码电压作为数据直接上传就一致了。也不用啥算法了,直接就是数字信号采集,而且保证一致。

网友E:
厉害,专业回答,学习中!~

网友F:
回答得真专业,学习中~!

网友G:
       高手如云呀,有的回答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H:
接补偿导线后,两处都可以准确应用,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需要K型补偿导线,不然就不准确。

网友J(2017-05-06):
可以加一个分离器。。。

网友K(2017-06-16):
加一个双输出的隔离栅

网友L: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都怎么做。

网友M:
加个两路输出的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N:
一条感温线可以接2个温控仪

网友O: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咨询了我们技术员说不可以,就没去尝试尝试,有机会还是要实践实践才会知道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集数码管的段码电压作为数据直接上传...

这个好!数码管的信号你还得译码,哈哈,这有搞头,得有点数电基础。

网友N:
一切以实践为准,有些使用中的设备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Q:
应该是接线问题,要用k型热电偶补偿导线,注意极性不要接反,一般的红色是负

网友R:
接到二次表上, 二次表带485通讯

网友S(2017-07-16):
是可以用,不过会有偏差,只要撑上一个系数就可以了,延长需要加补偿导线

网友T:
一转二隔离器

网友U:
确实专业,学习中~!

网友V:
很喜欢这样的氛围,大家一起讨论的感觉,虽然现在是小白一个,但在努力学习中,希望可以跟各位大神一样

网友W:
没这样用过,学習了,下次来用看看

网友X(2017-08-29):
是可以用,不过会有偏差,只要撑上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Y:
回答得真专业,学习中~

网友Z:
我目前都是配置隔离放大器,通常用一进二出或者一进四出类型

网友AA:
我试过K系列的温度不准确,赶高的温度!

网友AB:
应该可以在温度采集器上做一下调整吧,即使有偏差也是一点点

网友AC: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下次分享更多好内容!12

网友AD:
学习了,最近刚好在用热电偶,也有同样的需求

网友AE(2017-10-10):
必须接补偿导线

网友AF:
最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加一个两路输出的隔离器

网友AG:
试试就知道了!学习的过程

网友AH:
实践证明【【【【可以接

网友AI(2017-11-17):
引用 网友C:
哇哦~!回答得真专业,学习中~!

网友AJ:
只是知道不能用,真没考虑过为什么不能用,这就是差距

网友AK:
加个两路输出的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AL:
 高手如云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M:
取经路漫长。。。。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一支热电偶不可接到两台仪表使用,不然不准!具体原因看下...

说的对

网友AO(2017-12-19):
高端的 学习了

网友AP:
不错的东西,支持一下顶

网友AQ:
回答很仔细。

网友AR:
很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Y:
工控新人来学习

网友AS(2018-02-05):
非常好,支持一下

网友AT: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AU(2018-04-11):
以前想过。后来用两个铂电阻。两套温度表做

网友AV:
引用 网友E:
厉害,专业回答,学习中!~

网友AW:
看看大神的方式,学习一下

网友AX:
不准,要隔离才行吧

网友AY(2018-06-02):
引用 网友B:
一支热电偶不可接到两台仪表使用,不然不准!具体原因看下...

回答的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AZ:
太专业了,有点蒙!

网友BA:
热电偶是电压信号,接两台仪表分流,会有偏差。加隔离转换器,一进两出,转换为标准电流信号给上位机、仪表

网友BB:
我们的热电偶都用来接温控仪跟记录仪。没问题。

网友BC(2018-07-05):
没这么结果,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BD(2018-08-04):
希望对你有用吧,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E(2018-09-27):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下次分享更多好内容

网友BF(2018-11-20):
引用 楼主:
很棒!不过我实际接上了,结果是采集到的温度与实际温度呈...

网友BG:
感谢楼主的分享,准备学习

网友BH(2018-12-23):
太厉害了,回答到位

网友BI:
用信号隔离器嘛一进二出

网友Z(2019-01-30):
我们都是直接接隔离变送器,后端需要几路信号就用几路隔离变送器处理

网友BJ:
引用 网友B:
一支热电偶不可接到两台仪表使用,不然不准!具体原因看下...

谢谢楼主,。

网友BK(2019-05-12):
楼主很深的PLC应用心得体会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