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gp3300通讯设置求助

楼主(2017-03-13):
各位大神,想求助触摸屏gp3300-s1-d24与三菱cup Q03UD通过网络模块EJ71E71-100通讯设置,以及图片中basic,other station access,ladder monitor设置详细说明。谢谢

o

网友A:
你的情况是通讯不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是通讯不上吗

是的,触摸屏总是保错,找不到目标CPU。请多多指教。

网友B:
你要看一下触屏上设置的IP地址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一下触屏上设置的IP地址参数

网友D(2018-05-30):
好的

  谢谢楼主了  感谢这次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