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判断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7-03-13):
半导体三极管的管脚判别
在安装半导体三极管之前,首先搞清楚三极管的管脚排列。
一方面可以通过查手册获得,另一方面也可利用电子仪器进行测量,下面讲一下利用万用表判定三极管管脚的方法。
首先判定PNP型和NPN型晶体管: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档,用黑表笔接三极管的任一管脚,用红表笔分别接其他两管脚。若表针指示的两阻值均很大,那么黑表笔所接的那个管脚是PNP型管的基极;如果万用表指示的两个阻值均很小,那么黑表笔所接的管脚是NPN型的基极;如果表针指示的阻值一个很大,一个很小,那么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不是基极。需要新换一个管脚重试,直到满足要求为止。进一步判定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首先假定一个管脚是集电极,另一个管脚是发射极;对NPN于型三极管,黑表笔接假定是集电极的管脚,红表笔接假定是发射极的管脚(对于PNP型管,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对调);然后用大拇指将基极和假定集电极连接(注意两管脚不能短接),这时记录下万用表的测量值;最后反过来,把原先假定的管脚对调,重新记录下万用表的读数,两次测量值较小的黑表笔所接的管脚是集电极(对于PNP 型管,则红表笔所接的是集电极)。
2.半导体三极管性能测试
在三极管安装前首先要对其性能进行测试。条件允许可以使用晶体管图示仪,亦可以使用普通万用表对晶体管进行粗略测量。
(1)估测穿透电流ICEO。用万用表R×1k?档,对于PNP型管,红表笔接集电极,黑表笔接发射极(对于NPN型管则相反),此时测得阻值在几十到几百千欧以上。若阻值很小,说明穿透电流大,已接近击穿,稳定性差;若阻值为零,表示管子已经击穿;若阻值无穷大,表示管子内部断路;若阻值不稳定或阻值逐渐下降,表示管子噪声大、不稳定,不宜采用。
(2)对比S断开和接通时测得的电阻值(或手指断开和捏住时的电阻值),两个读数相差越大,表示该晶体管的β值越高;如果相差很小或不动,则表示该管已失去放大作用。如果使用数字万用表,可直接将三极管插入测量管座中,三极管的β值可直接显示出来。
3.使用半导体三极管应注意的事项
(1)使用三极管时,不得有两项以上的参数同时达到极限值。
(2)焊接时,应使用低熔点焊锡。管脚引线不应短于10mm,焊接动作要快,每根引脚焊接时间不应超过两秒。
(3)三极管在焊入电路时,应先接通基极,再接入发射极,最后接入集电极。拆下时,应按相反次序,以免烧坏管子。在电路通电的情况下,不得断开基极引线,以免损坏管子。
(4)使用三极管时,要固定好,以免因振动而发生短路或接触不良,并且不应靠近发热元件。
(5)功率三极管应加装有足够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