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CS屏plc和模块能否挂接在一个串口下?

楼主(2017-03-13):
对于昆仑通泰触摸屏的使用,plc和模块能否挂接在一个串口下?挂接在一个串口下协议内部会不会存在冲突?

网友A:
挂在485通讯口下,地址分开,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数据位一致。PLC和模块得同为从机。

网友B:
可以的,但必须得用主从协议,指定那个是从站

网友C:
触摸屏一般都有2个以上的串口,可以分开使用

网友D:
应该分开会好些!!!!!!

网友E:
一个 PLC 与 屏的 串口是正常不会有事的吧?

网友F:
不错的帖子
虽然不了解
感觉还是很有用 的啊1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挂在485通讯口下,地址分开,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

网友H:
可以这么连接,不过注意要设好主从,以及相关参数要一致

网友I(2017-08-28):
要设好主从。

楼主(2018-04-10):
楼上几位建议不错,已经结贴发放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