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一个250A的接触器,控制一个潜水泵。接触器的杂音非常大,离柜子老远就能听见,以前拆回来修过,装上还是声音很大,这几天电流开始波动,就是在90A到100A之间快速的变化,请问电流波动有可能是接触器引起的吗?

楼主:
三相电流平衡,同时波动!

网友A:
注意电源电压稳定性是否低于10%,也就是350V以下了,或者380V线圈使用在了220V的控制电压。接触器磁铁短路环是否断开。吸合时电磁铁两端吸合是否牢靠平整,且端面不能有垃圾污浊,两E形铁中间端面不能接触应有0.5mm的间隙。这些都是引起吸合时杂音的故障原因。另电压的变化也就是电流的变化,杂音也就是磁铁吸合震动引起接触电阻的变化造成电流变化,长期就会引起静、动触点发热退火软化变形最后烧灼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电压稳定性是否低于10%,也就是350V以下了...

是接触器本身的问题,拆回来修时衔铁表面生锈了,重新打磨了一下,安上去还是噪音很大!电源电压和接触器线圈端电压正常。

网友A:
250A接触器也有可能动衔铁弹簧太紧了,它的弹簧是可以调节的。另外注意所写的注意事项。

网友B:
安装底板太薄也会产生声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