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编程

楼主(2017-03-13):
为什么欧姆龙PLC在线编辑时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

网友A:
这个有时是数据线受到干扰,有时是驱动被360之类软件干扰

网友B:
干扰问题,或是数据线本身质量有问题,或是usb端口有问题,替换法排查一下故障就是了

网友C(2017-09-27):
多谢,初学者6666666666

网友D(2017-11-11):
我都是离线编,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E:
能停机就离线搞